怀疑我买的新4.4V高压锂电池是假的

楼主(2022-03-25):
电池外观 三星note4用的

电压会很快充到4.4V左右 但是拔了充电器马上回到4.1V左右 根本充不满 最多充到78%就没充电电流了

网友:
保护板提前切断了

网友:
就算假的,也只是会被充爆了。

而不是充不满,充不满的话,应该是电荷泵的原因,旧电池只剩这点容量了,每次充入这容量就认为满了。

网友A:
你这原电池也是高压的?感觉高这么0.2V搞这么特别又没什么用

网友:
保护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上面标的是 充电限制电压:4.4v,不代表你的电池充满电的电池电压是4.4v。

网友B:
这还不明显么,不过没安全问题。。。
大公司就算4.4电池,充满之后一直插着也不会再高于4.35的。甚至连续插一天降到4.25
还记得某shuiguo公司电池说怎么都冲不到100%其实就是到设定电压转为充电头供电,任凭电池自己放电不会再充电的,除非拔下充电器用了一段时间再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原电池也是高压的?感觉高这么0.2V搞这么特别又没什么用

原来电池就是4.4V 所以必须换4.4V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不明显么,不过没安全问题。。。
大公司就算4.4电池,充满之后一直插着也不会再高于4.35的。甚 ...

关键是充不满 充到78%就没电流了 插一天也是78%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充不满 充到78%就没电流了 插一天也是78%

就是假保护板。。。
你要是一直插电用倒是没啥问题。。。

你要是想要大容量应该退了,买靠谱的。。。

网友:
就这个印刷的粗细不一的字体就看出了浓浓的寨风

网友C:
3.85V的锂电池,充满电压应该是4.35V吧,4.4V已经到安全限制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5V的锂电池,充满电压应该是4.35V吧,4.4V已经到安全限制电压了

3.8V——对应4.35V
3.85V——对应4.4V

网友:
主要还是看你买的电池和原来电池的容量,电压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你买的电池电压比原来高这可能是正常的,手机要读取电池内部芯片数据造成的,另外不要看手机自带app电流,最好外接一个usb电流检测表更直观

网友D:
哪里有4.4伏的保护板?我有二个坏小米充电宝大电池,目前用3.7伏的保护板在用,2万毫安也充电不了多小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4.4伏的保护板?我有二个坏小米充电宝大电池,目前用3.7伏的保护板在用,2万毫安也充电不了多小进去 ...

差不了太多吧?可能电池本身就衰减了?

网友:
循环两个充放电试试

网友:
红米,昨天换了个品胜电池,感觉还行

网友(2022-05-30):
话说有颗三洋的浅蓝头18650被充电器冲到了4.4v。没爆。。。。。。。。。然后。。。。。。我也不敢用。。。。。就放那了。。。要不要捐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