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磁盘Ultra DMA CRC错误计数有没办法清零?

楼主(2022-03-25):
如题, Ultra DMA CRC 错误计数有没办法清零,硬盘是西数1T的叠瓦盘WD10SPZX,现在用硬盘盒读取也一样,数值目前不再增加,就是黄色的警告看着不大舒服,硬盘数据也已迁移掉,有没办法把它清零或重置掉?之前看网上的说DM或PC3000可以,但貌似网上没找到适合1T硬盘的软件。

网友A:
要PC3000接调试模式的线的,你非要清的话去当地电脑城找个做数据恢复的,让他们帮你清零一下即可

网友:
好像要好专用设备的,读取后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PC3000接调试模式的线的,你非要清的话去当地电脑城找个做数据恢复的,让他们帮你清零一下即可 ...

哈哈,我们小县城哪来的电脑城?连修主板貌似都没,那我搜调试模式的线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们小县城哪来的电脑城?连修主板貌似都没,那我搜调试模式的线试下 ...

那你别想了,要专门的设备的。。。。

网友B:
c7出错好像不能随便清,除非你有把固件清理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c7出错好像不能随便清,除非你有把固件清理的软件

之前搜网上PC3000貌似可以,但新的1T的和谐版的估计还不行

网友C:
接口错误的话,wdr可以清,好像要老电脑ide模式,我硬盘也是数据线问题,接口很多错误,自己清了下

网友D:
CH340 TTL接线进入工程模式清SMART

楼主:
引用 网友D:
CH340 TTL接线进入工程模式清SMART

有接线图吗?模块之前是有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口错误的话,wdr可以清,好像要老电脑ide模式,我硬盘也是数据线问题,接口很多错误,自己清了下 ...

sata接口的硬盘,你跟我说IDE模式是指bios上的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接线图吗?模块之前是有买

CH340串口RX/TX线头用透明胶圈起来,连到硬盘的4针跳线位RX/TX脚(紧挨着SATA信号接口的是RX引脚,倒数第2个是TX脚)

网友:
西数的应该可以的,网上找下吧,具体的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H340串口RX/TX线头用透明胶圈起来,连到硬盘的4针跳线位RX/TX脚(紧挨着SATA信号接口的是RX引脚,倒数第 ...

那波特率要多少?有指令集参考吗?SATA信号接口和SATA电源接口应该也要接电脑上吧?几乎纯小白,理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ata接口的硬盘,你跟我说IDE模式是指bios上的设置?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网友:
网上流传的一些WD TREX工具应该也能清smart。

网友:
用网上的工具小心清过后不认盘

网友:
以前希捷和西数都行,分别用串口线和WDR软件就能操作,现在固件可能都上锁了,一般工具无法操作。

网友E:
清这个有什么用,卖了骗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清这个有什么用,卖了骗人?

自慰,没坏的不卖,坏的拆镜子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