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金士顿4G U盘,有没有高手能修复好

楼主(2022-03-25):
金士顿4G U盘,有没有高手能修复好? 现在情况是,插到电脑上有'咚'的一声,电脑里面什么也不显示器,分区工具里面也看不到U盘

楼主:
这个用什么量产工具,能认到

网友A:
可能是主控,也可能是晶振或者其它原因导致主控没工作,先拆了看看吧

网友:
4g的u盘,别修了

网友:
usb声卡,usb鼠标,usb键盘
没看见U盘

网友:
楼上说的对,从照片上看,根本没认到U盘。

网友:
掉主控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这种塑壳的好拆,拆开看看值不值得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主控,也可能是晶振或者其它原因导致主控没工作,先拆了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主控,也可能是晶振或者其它原因导致主控没工作,先拆了看看吧

U盘里面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主控,也可能是晶振或者其它原因导致主控没工作,先拆了看看吧

这样的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主控,也可能是晶振或者其它原因导致主控没工作,先拆了看看吧

这部想废物利用吗,实在修补了,就扔了

网友:
4G的不值得修了...

网友:
6691直接下载量产工具量产。

网友:
3S主控 希望不是很大,主控都不识别了

网友:
风枪加焊下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