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低电压氖泡?比如12V氖泡?

楼主(2022-03-25):
以前买过氖泡,大约需要70V才能点亮,有没有电压更低的,比如12V氖泡?

网友:
应该没有36V的有

网友A:
TB搜了下,有各种电压的,从1V开始,去看看是不是符合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搜了下,有各种电压的,从1V开始,去看看是不是符合你要求。

那个好像是钨丝灯泡

网友:
我见过一个手电用法的黄豆大小9V的

网友B:
氖泡点亮,实际上是电离氖气,电离气体肯定要达到一定电压才行,记得至少要70V直流,交流的话要50V(50*1.414=70),低于这个电压,氖气不会被电离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氖泡点亮,实际上是电离氖气,电离气体肯定要达到一定电压才行,记得至少要70V直流,交流的话要50V(50*1.4 ...

这个70v是怎么来的?

网友C:
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应该有吧,毕竟修车的用的有直流电笔,汽车电池通常也是12V或是24V的,所以在乐ED没被发明出来,汽车电笔按道理来讲,用的应该也是氖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应该有吧,毕竟修车的用的有直流电笔,汽车电池通常也是12V或是24V的,所以在乐ED没被发 ...

可能是有颜色的钨丝灯泡+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