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液晶电视条纹、重影故障

楼主(2022-03-25):
9年前买的3D电视,48寸5000大洋,这智商税估计的占一半,这不,突然开始出现纵向条纹,还有重影,维修店说是受潮,维修费用480。
丈母娘家的电视委托我买的,坏了自然要问问我,我虽然是弱电小白,但也拆过电视,如果是排线什么的接触不良,自己也是能折腾的,如果是元器件故障了,那这个费用该出还得出。
请坛友帮忙参考下,是哪一块的故障。

网友:
先找到逻辑板到液晶的两条排线,拔下一根,屏就应该只有一半的图像,若图像正常,既问题在另一边的排线,用小透明胶带把有问题的屏线的金手指遮蔽5-10根(lg的屏一般是靠外侧的金手指),一般就能解决。

网友A:
屏蔽到屏的干扰信号后,图像就不抖也没有横线,但是图像颜色会差一点。但总比看到眼花头晕好。

网友:
我有一台索尼49英寸的电视机也差不多这样

网友:
有可能是屏排线接的小板子坏,可以考虑买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到屏的干扰信号后,图像就不抖也没有横线,但是图像颜色会差一点。但总比看到眼花头晕好。 ...

如果是排线问题,直接拔下来擦一擦或者更换排线行不。
还有,排线是左右2根,一般情况下半边故障排线可能性较多,这个是整体故障,也考虑排线?

网友:
Check power supply. Output Capacitors.

网友B:
拆查屏幕排线的方法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查屏幕排线的方法学习了

哪里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到屏的干扰信号后,图像就不抖也没有横线,但是图像颜色会差一点。但总比看到眼花头晕好。 ...

这个现象显示屏坏了的几率大不,如果显示屏坏了就直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掉了!!!

既然维修上门说可以修,理论不应该是液晶屏坏了,不然乡镇维修店没那个设备修显示内屏

楼主:
修家电还得去家电维修网,一楼思路对, TCL L48F3390A-3D开机重影通病,一般情况透明胶带隔离逻辑板到屏边板左排线第16-21线即可。

网友(2024-03-05):
我有一台LG的43寸电池被我儿子从电视台拉下来掉地下了,屏幕没碎,就是出现楼主那样的横竖条纹,看起来分辨率降低那种,问了家电维修的说屏幕坏,得换屏。

网友D:
我有台55寸LG也是闪屏,胶带隔离大法修好用了1年多了,之前用的透明胶,发现屏幕上方还是有少许线条抖动,后来换了质好的电胶布,完美解决问题,远点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修过

网友:
屏线垫胶带修好过几台,细线重影闪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台55寸LG也是闪屏,胶带隔离大法修好用了1年多了,之前用的透明胶,发现屏幕上方还是有少许线条抖动, ...

我的50寸海信,在屏幕下方1厘米区域也有几条横线在跳动,不影响整体观看效果,也暂时可以忍耐,就怕时间久了,会扩大

网友:
不知用胶布盖住,是什么原理?

网友:
液晶电视屏线故障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
液晶屏的故障率比CRT显示器件高了不止一个数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