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ESP32的NodeMCU-32开发板串口按BOOT键出现,重启后消失

楼主(2022-03-25):
以前一直使用30Pin的DevKit ESP32开发板,今天又买了ESP32 38Pin的NodeMCU-32开发板,发现插入USB口后不出现串口,无意中想起某次看评价有个网友说按下BOOT键重启才会出现串口,一试之下果然如此,但是再次重启后又消失。有遇到过的这种情况的网友吗,你们是如何使用这个开发板的?

网友:
手里的几个 ESP32 devkit v1 没这问题。 Arduino IDE 一个时间只能支持 ESP8266 ESP32 中的一个(arduino15目录会被覆盖),因为没什么蓝牙需求, 所以一直在折腾ESP8266。 ESP32-camer 倒是一直麻烦不断,用上一次再也联不上了,再买一个吧视频效果还些垃圾,看看今年有没有更好的摄像头出现。

楼主:
我刚才刷了MicroPython的固件,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奇怪刚开始就是我说的那个现象,要不是曾经在淘宝的评价里看到有网友说过这个现象,我以为发给我的是坏的呢。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不按下IO0键启动就看不到CH340的串口,按理来说ESP32同CH340是独立的呀,难道没有刷固件的ESP32引脚状态影响CH340了?

楼主:
买来后刷完MicroPython试了一下能用就付款了,昨天想使用WiFi时才发现,一旦执行sta.Active(True)这个语句启用WiFi时芯片就死了,刷了其他版本的固件也不行。联系卖家后让我联系技术,申请加技术QQ到现在还没有通过,但是也不报什么希望,感觉就是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3-10-20):
时隔一年多发现是自己的问题,我接了一个USB HUB,这个HUB供电不太足导致的问题。误导我的是,其他的ESP8266、ESP32都正常工作了,但是估计也是工作在临界点。以后碰到奇怪的问题,确实应该首先排除电源故障,不能依赖过去的经验想当然。

网友:
USB供电还会影响esp模块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