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TFT 如此方便,OLED准备歇了

楼主(2022-03-25):
每当看到数码管,点阵屏,除了辉光管有些复古风,基本上都打不过 TFT。

早前为了省事,一直用I2C的OLED,方便是方便,只是单色小屏有些不够看。

无意中翻到一个SPI的OLED,测试一下,发现SPI也不是很费事,第一次找准引脚,以后也能像I2C OLED一样直插。

终于明白NodeMCU的引脚如此排列还是有些意思了。

驱动库已经很完善了,只需要在括号里写清楚引脚号即可(可惜括号里顺序和板子不同,还需要仔细分辨)

好像 Nokia5110 屏也是 SPI 的,一代经典错过就永远错过了。

注意,直插为了排列顺序用的软SPI, 需要高速的可以使用硬件SPI,只是没办法直插了。有打板的机会倒是可以考率做一个接口。

网友A:
OLED看着似乎很爽。不过,据说有可能会烧屏的问题。我没有用过OLED,主要是小屏幕看不清楚,大的OLED买不起。一直用这SPI的LCD12864或者160X160。最近还把240X160的驱动也给完善了一下,看起来也不错。其实TFT的屏幕也很好,就是有点贵。

网友B:
TFT是很爽,ROM小的单片机移植一下驱动就满了,根本就做不了什么事,像有的单片驱动速度还是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T是很爽,ROM小的单片机移植一下驱动就满了,根本就做不了什么事,像有的单片驱动速度还是跟不上!{:013: ...

只要放弃汉字,纯字符的也不需要什么ROM。业余玩玩,重要的是功能实现,具体显示优美什么的有商品开发者去优化。把时间花在取模,抠图上面有些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OLED看着似乎很爽。不过,据说有可能会烧屏的问题。我没有用过OLED,主要是小屏幕看不清楚,大的OLED买不起 ...

9.9 算是不错了( 合宙LuatOS直营店(二) )。有些模组便宜,但是另外配需要背板。

网友C:
我比较好奇,显示屏上是怎么显示天气这些图标的?提前做好字模?然后根据API返回来的编号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好奇,显示屏上是怎么显示天气这些图标的?提前做好字模?然后根据API返回来的编号显示? ...

是的,文中有github链接,可以看看源码,就是数组定义图标

网友D:
320x240的屏,你用spi刷一整屏试试。看看有没有拉窗帘的效果。。。

网友:
执着于TFT屏已经好多年了,4寸屏也玩坏了两三个了,去年为了点亮一个5寸屏,自己画板子手工焊接SSD1963驱动搞的脖子一直不舒服,最近热度稍减弄了几块LCD绿屏在消磨时间。

网友E:
请教楼主CSDN开放注册吗,最近发现好多帖子的代码无法复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0x240的屏,你用spi刷一整屏试试。看看有没有拉窗帘的效果。。。

高刷貌似还是得并口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CSDN开放注册吗,最近发现好多帖子的代码无法复制了。

Tampermonkey
添加这个脚本
https://greasyfork.org/zh-CN/scripts/378351
无视登录直接复制。

网友:
多谢,真的很好用,在360扩展中心中先安装一个脚本安装器而后安装这个后再点开网站发现很多打开方式都不同了,不错,再谢。

网友:
我以前一直使用LCD1602,屏幕大显示少量数据也够用了。但是近两年涨价太狠了,还真的不如用OLED 128x64了,一屏能显示更多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CSDN开放注册吗,最近发现好多帖子的代码无法复制了。

微信一扫就登陆吧。。。不喜欢就用小号呗,这年头没个小号真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信一扫就登陆吧。。。不喜欢就用小号呗,这年头没个小号真不方便

好多抽空试试看,网上找资料的时候经常进去看看,里边的东西挺多的。

网友F:
tft是不是刷新不够快就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tft是不是刷新不够快就不好

看应用场景。。。手写黑板刷新就很慢,至少几分钟一次,远远比不过大屏幕。但是如果老师写的内容好,也比看一些网课效果好。。。回到TFT来,如果显示的是什么温度,电压等简单信息,这个便宜的足够了。搞视频就不够看。

网友G:
这个TFT屏哪里有卖,价格同0.96OLED差不多吗?功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TFT屏哪里有卖,价格同0.96OLED差不多吗?功耗如何?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0177349780  不焊针的9.9 ,功耗不关心,但是不能像oled一样用数字口供电了,肯定是略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