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罗技有线鼠标右键点击不灵敏

楼主(2022-03-25):
几个月前也是这个鼠标,左键不灵敏,连击,拆修了一下,这几天右键也不行了,按照上次的经验 拆修一下。

光栅的 滚轮,

用刀片撬开 微动 开关 上盖。

开上盖的时候拉扯了一下,铜片有点变形了。

触点黑了,用小刀刮了下,然后用橡皮擦。

装回去,继续用。。。

当然手感没有原来那么脆了,绵了不少。

总结下:1, 关于用WD40神油,
   我用的就是普通的除锈剂,喷了后能管一个月半个月的,然后又不行了。

2,用橡皮擦,触点大部分可以擦白,但中间一点估计是磨狠了,凹进去了,橡皮擦不到
3,小刀挂最快最直接。
4,拆了铜片后手感会变,手感会变,手感会变。因为i铜片变形了吧。
5. 下次试试 RESQQ 的办法 ,我是几天前拆修的,还没有看到这个帖子,不然会尝试下的。
    这种鼠标微动不灵或双击,打开上壳,用打印纸剪成2豪米的纸条放入触点之间,用镊子模拟按下微动,让上下的触点压住纸条,同时拉动纸条,就可以把触点擦干净(不要用沙纸),变换  纸条的角度把各方位都擦净,可以看到纸上变黑的东西!擦干净后用镊子粘一点低粘度的润滑油(比如剃须刀油、缝纫机油)点在触点和其它活动接触卡点上,可以保护触点不被氧化,估计可以用一辈子了!
6  ,好吧,又学了一招,我都是用手捏着。。。下次尝试下。
引用QRUT 其实很好装10秒不用,先把尾部挂好,对好位置拿镊子轻轻压那个u形弹力部位就会入槽,拆的时候镊子两尖端插入弹片尾部末端轻轻的拉出槽位,不能用力过大拆装都能完全无损~

网友A:
鼠标微动拆开过,然后弹簧片装不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微动拆开过,然后弹簧片装不回去了

装回是去有点点难度,但也没有什么窍门,
不能心急用大力,铜片断了就得动电烙铁换微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回是去有点点难度,但也没有什么窍门,
不能心急用大力,铜片断了就得动电烙铁换微动了。 ...

断倒是没断,就是一点弹性都没有了。最后还是电烙铁换了一个上去。

网友B:
一个欧姆龙的微动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倒是没断,就是一点弹性都没有了。最后还是电烙铁换了一个上去。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装上去没有弹性了。我是将铜片里面那个弯曲的部分微微调整下就可以了。

网友:
换华诺蓝壳白点,寿命长,手感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欧姆龙的微动多钱?

换欧姆龙的那是追求按键手感的。。。

网友C:
这个看起来是个老货啊,话说为什么不考虑换微动呢,换一次至少能管几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起来是个老货啊,话说为什么不考虑换微动呢,换一次至少能管几年吧??? ...

刮一挂一样的管几年。。。

网友:
我拆过一个,拆废了,铜拿下来后变形了,装回去不能用了。楼主用打印纸的办法妙,可以采用,应该会有收获,但点润滑油不会影响导电吗?只是猜测。

网友:
先试试一滴万能润滑剂,顺便网购些备用微动。

网友:
巧了也再整鼠标按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回是去有点点难度,但也没有什么窍门,
不能心急用大力,铜片断了就得动电烙铁换微动了。 ...

其实很好装10秒不用,先把尾部挂好,对好位置拿镊子轻轻压那个u形弹力部位就会入槽,拆的时候镊子两尖端插入弹片尾部末端轻轻的拉出槽位,不能用力过大拆装都能完全无损~

网友:
银触点以上的,可以洗,银触点都没有的洗了也白搭

不触发可以洗,双击不要洗,要掰,掰完触发更好,手感也更好

网友:
咱的清华鼠标95年的,约在11年、或者是12年发觉右键点击不灵敏,要用力一些才可以点击触发,不习惯。拆开发现微动开关与右键接触到的部分有磨损,低了一点,不想拆,用了一个笨办法,剪一点儿伤湿止痛膏粘在微动开关上面,装好右键恢复正常,直到现在还可以使用。

网友:
一般微动按键不动作故障,多是触点氧化缘故;双击,连击故障多是金属簧片老化缘故。可将微动拆开,用木工细砂纸轻轻打磨触点,报纸也可以,解决不动作故障;使用金属镊子尾部按压平整金属簧片,解决双击,连击故障。处理过程建议在较硬的平面上操作,以免簧片变形。

微动簧片安装
使用手轻轻捏住微动簧片两边,从带动触点那一端开始纵向往支架上安装,先将微动簧片不带动触点一端固定在相应尾端支架卡槽上,然后再将微动簧片带动触点一端对准支架静触点,然后使用尖嘴镊子按压微动簧片中间卡簧片,卡住中间支架卡槽上。
相关链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4&pid=11945022

网友:
我拆过一回,装不回去,后来就直接换微动了

网友:
我也用的纸。。。先WD40再用纸蹭,然后再WD40,再把盖子装好。不用拆下来,拆下来很容易就变形了,还有可能飞了找不到。

网友:
佩服的五体投地,真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