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卡上的12V怎么会接着一个1117电源的输入脚??

楼主(2022-03-25):
PCI-E 16X槽的第2 3脚是12V吧,接到显卡金手指附近的1117电源的2脚,1117的2脚不是输出??不是应该进1117的输入才对?难道右边那个不是1117?

量了,右边1117 3脚是5V,左边7805 3脚是5V(但应该和1117不是一路并联)。这就奇怪了,2脚12V,3脚5V,看着明明就是1117。

网友A:
百度下芯片手册,它会告诉你1脚为地,2脚为输入,3脚为输出。不要想当然与7805相同的管脚排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下芯片手册,它会告诉你1脚为地,2脚为输入,3脚为输出。不要想当然与7805相同的管脚排列。 ...

看图。我见过的1117都是1地 2出 3进,除非图1右边那个不是1117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我见过的1117都是1地 2出 3进,除非图1右边那个不是1117

哈哈,刚才打开百度看了下,是我弄错了。

网友:
芯片拆下来好好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