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捡了块木头,动手改造3.5寸硬盘盒

楼主(2022-03-25):
捡了块木头,空俩硬盘,闲着没事儿,整起来!
先锯成合适大小,再用砂纸打磨一下表面

用凿子开出硬盘槽

随便翻出来一块移动硬盘盒的主控板,硬盘供电位置焊上12v的电源输入

测试一下,速率还可以,中间加了一个90度的sata转接头,转换接口方向

底座里挖槽,把转接头放进去找好位置用热熔胶固定好

后面平着挖槽把主控板放进去固定(没拍图

后面接了一个dc头,方便12v电源接入,不接入12v电源只接usb可以正常读取2.5寸盘

完工测试,3.5寸盘正常识别

网友A:
硬盘在工作时躺下,结果是不错的。

网友B:
感觉还是平放着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在工作时躺下,结果是不错的。

还是挺稳的,真正使用的时候也不怎么移动,现在的想法是插在nas上做个定时备份的冷备盘,可以拿双面胶把底座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平放着的好

站着睡着应该没什么好坏之分吧,只要工作的时候不震动问题都不大

网友:
做工简单粗暴,还不如让硬盘躺着舒服

网友:
烂木头和精密电子硬盘好像格格不入!

网友:
妥妥的手艺人呀,哈哈哈哈

网友C:
这木头,这造型,没觉得好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木头,这造型,没觉得好看啊

不用好看,只要让木头感觉在为人民服务就行。

网友:
好看,报废切菜板有去处了。

网友:
简单粗暴,感觉就是在木头上挖了两个坑!

网友:
手艺不错,想法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木头,这造型,没觉得好看啊

条件有限,要是用砂纸再仔细打磨一下,激光打个标啥的感觉更好

网友:
拍一不小心打翻了

网友:
这是正真的入坑

网友:
包浆一下就有艺术感了

网友:
这组合不错。再把木块的老皮打磨掉,刷上木蜡油,BG就上来了

网友:
感觉给木头加点配重会比较好,免得一点动作,东西就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木头,这造型,没觉得好看啊

要的就是这种另类造型。多年以后,就是一种非常值价的木头工艺品古董了
不过,感觉还是平放着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