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对拷出错 读取时遇到坏块

楼主(2022-03-25):
两个808G的硬盘对拷,源硬盘接USB3.0硬盘盒电路,将源硬盘所有内容对拷入另一个SATA接口上的硬盘,试了几次,拷了一小会,均出现如此错误

网友A:
接SATA试试,感觉真有可能有坏块了...

网友B:
看下健康图吧,808G这盘是1T工厂降容盘,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C:
FastCopy跳过坏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FastCopy跳过坏文件

突然就弹出个窗口不能进行了,以上是窗口的内容翻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健康图吧,808G这盘是1T工厂降容盘,质量不怎么样

健康图没问题

网友:
两块硬盘对调下试试?硬盘盒换一个试试?电源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SATA试试,感觉真有可能有坏块了...

你看下挂在USB3.0口硬盘的信息,说读遇到坏块,那不是在起始段吗,扫起始段又说没坏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SATA试试,感觉真有可能有坏块了...

全盘扫了下,就是有逻辑坏块

网友:
808g这个盘是残次品,赶紧扔了吧,大概率是物理坏道

网友:
808应该是WD的那批吧?本来体质就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