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个挺唬人的、沉甸甸的充电头,各位点评一下

楼主(2022-03-25):
第一款30W

第二款不知道多少W,应该是45W
不懂是45W还是60W,不是很理解,如果是60W的为什么前面又要标个45,60不是都覆盖45了吗?
也不知道是不是氮化镓,求各位点评一下,最好用如图下面这样的语气点评
看起来好像很专业

网友:
外观看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A:
像是峰值60瓦,额定30瓦。额定60瓦得手掌大小,120瓦大概砖头体积。

网友:
额,这个安全间距感觉不太够啊

网友B:
第一次见到要求评论还要求格式的,你自己怎么看这2个充电头呢?

网友:
厉害了!

(这语气像图上的点评不?)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一般有白胶固定的电源,质量都还可以。

网友:
看变压器不像氮化镓的

网友:
不是氮化镓的,但还不错

网友:
这多少钱买的

网友:
快充正规厂家产品30—60W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峰值60瓦,额定30瓦。额定60瓦得手掌大小,120瓦大概砖头体积。

卖家说是45W的

网友:
用料不错,空间过于拥挤,高低压隔离视乎做的不够好

网友:
拆开过,用的像是两级架构,估计用的是Boost+LlLC?且第一级稳压,第二级开环,虽牺性了负载调整率,但由于是开环的,可以依靠自身的输出阻抗特情 做并联均流,无需额外的均流线路。如此小的体积(目测仅仅相当于标准全传尺寸的四分之一不到),做到如此高的功率密度,是件相当牛叉的事情,中热 中矩的效率,意味着长期重载运行时,散热可能是个大问题。。。从电气性能指标上看,总体上与其他家的模块相比,并无压倒性的优势。然,Vicor的东 东,应该是胜在工艺和可靠性。这个是开环的中间总线变换器,不能直接拿来当适配器用的,与Finsix的东东直接比较功率密度恐怕不太合适。印象中 Vicor的高压模块(稳压输出)的工作频率应该没有上MHz吧

如你所愿的回复

网友:
这个好像不支持快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到要求评论还要求格式的,你自己怎么看这2个充电头呢?

看帖人士,阅后目前情绪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到要求评论还要求格式的,你自己怎么看这2个充电头呢?

我是小白,不懂电路啊,请各位大佬看看内部结构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