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QPLCR-2S电桥镊子亮屏计

楼主(2022-03-25):
前提:做了两个3S,感觉2S也可以对付,于是开始攒料,但因为疫情 826和3D一直没到货。
周五下午了,没啥鱼摸的,想着要不焊下2S,把屏点亮先?
说干就干,USB、充电电路、LDO、571及外围都焊好了,连电脑刷固件。
但……电脑没反应,肯定571没焊好,再干一次,还是没反应……;不对呀,USB没焊好?小事,加焊就是了,还是没反应……
按住中键,有3.3V,加个电流表,开机有4mA的电流,测晶振,有32M正弦波,没道理了呀……
571有问题?那就换一个571,还是不行……
整理思路的过程中,无意有一次愣神了,按住中键没松,大概五秒后,软件有反应了。我去,原来是我的电脑反应慢,白折腾这么长时间。
刷好固件,上屏幕,但屏幕不亮……难道要和071配合才能亮屏?
焊个071就是了,想着3S单焊一个071就可以刷固件,2S也应该一样。焊好了,刷固件,又是软件报错……没道理呀,再焊一次071,故障依旧,071坏了?换一个,故障依旧……
没道理呀,要不焊上BOOT下拉?还是不行。抽根烟先休息休息。不对,我不抽烟,那就玩会手机吧。
休息了九九八十一秒,开始看2S和3S的测量板有什么不同点,终于发现了点不同,2S在071的外围,有地和AGND,有3.3V和VDM,之间需要加磁珠连接,这是3S里没有的,焊上几个磁珠。OK,芯片识别了,终于开心的笑了,解锁071,刷固件,两板拼起来,再开机,额……屏幕还是不亮,让我哭个三天三夜吧。
哭也哭过了,自己攒的料,含泪也得点亮呀,想着这点小问题,问作者票总,有点过意不去,还是自己再分析分析吧。
这个再加点锡拖拖,那个再加点油吹吹,又折腾了七七四十九分钟,屏还是不亮,难道屏是坏的?换一个,如我所愿,还是不亮……
继续看显示板的原理图,票总说过没3D也能使用,不应该的呀。咦~571和3D之间是I2C通信,上拉电阻还没焊,焊上,按中键,开机了!!!!!!!!!!!!!!!!!!!!!!!!!!!!!!
屏终于亮了,我的天,心好爽,虽然腰酸眼累屁股疼……
再次表扬一下JLC,板子这么折腾,愣是一点事没有(外形有点变形是我为了省钱,拼的板,自己切板子的时候切歪了,不是JLC的问题)。
这是焊好部分器件的显示板和测量板
这是单显示板点亮图
这是双板二合一点亮图
后面等826和3D到了,有续集,再供给大家乐乐

网友:
一大堆3位数,看不懂
不过还是恭喜LZ,I2C要上拉的问题终于被发现了

网友A:
喜欢的朋友请加群全套资料在群里 后期固件升级也在群里

网友:
我上车了4s,到货了还没时间焊

网友:
这是啥主控 有点看不清楚

网友:
4S
还有货 速度

网友:
哇, 看起来用的ESP C3么,还预留布上了天线。看来还有无线通讯能力。

网友:
还是不行。抽根烟先休息休息。不对,我不抽烟,那就玩会手机吧。

网友B(2022-05-30):
引用 网友A:
喜欢的朋友请加群全套资料在群里 后期固件升级也在群里

加群暗号是什么

网友C:
不知道能不能测试电池内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能不能测试电池内阻啊

加电容是可以的 但高电压不行 之前有群友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群暗号是什么

加三群吧!

网友:
记录的很详细,给你点个赞!

网友D(2022-10-11):
楼主屏幕用的是st7789还是st7789v呀,这两款屏幕通用吗

网友(2022-11-16):
引用 网友D:
楼主屏幕用的是st7789还是st7789v呀,这两款屏幕通用吗

通用,,,,我得打多少字能够12个

网友E(2023-05-05):
我的2S焊接好,CH571刷了2S571-v107固件,怎么按中键都开不了机,中键不放手3.3V供电正常,32M晶体也工作了,就是571 23脚一直没有高电平输出,现在陷入困境不知道怎么弄了,各位大侠有谁遇到过的,帮忙解答一下吗下,感谢了!

网友(2024-04-06):
引用 网友E:
我的2S焊接好,CH571刷了2S571-v107固件,怎么按中键都开不了机,中键不放手3.3V供电正常,32M晶体也工作了 ...

是不是你在下载571的程序时,没有去掉那个复位引脚的功能,如果没有去掉,这个引脚与蜂鸣器的驱动共用一个引脚本,会出来错的,你可以把蜂鸣器的那个引脚上的电阻去掉,即断开蜂鸣器,看能不能开机,我就试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