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表盘上应该涂什么油?

楼主(2022-03-25):
表盘貌似容易氧化,二极管档有时候很不灵,想上点油看看,用啥油好?缝纫机白油行吗?

网友A:
万能神油WD40就行,用棉签沾一点涂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神油WD40就行,用棉签沾一点涂上去

这个好是好,就是味道实在太重,家里用不方便啊

网友:
不建议上油处理,因为液态油具有一定流动性,有的还有挥发性,正规原装万用表通常涂的是一种膏状润滑脂。

网友:
白色尼龙脂就行

网友:
万用表的换档盘上应该是不要涂任何的油。

网友:
我涂的是凡士林。白色的那种,不是黄色的。

网友:
没见过新表 表盘涂油的,涂油都是幺蛾子

网友B:
建议凡士林,抗氧化效果绝对好

网友C:
润滑硅脂,白色的,橡胶塑料都能用,买机械键盘用的就可以!

网友:
白色润滑脂还行

网友D:
我的涂抹了真空硅脂,白色那种,效果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涂抹了真空硅脂,白色那种,效果还行

真空硅脂?啥玩意儿?高级货?和CPU散热那种一样吗?

楼主:
那要涂什么?楼上说的凡士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凡士林,抗氧化效果绝对好

谢谢,看很多人推荐凡士林,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润滑硅脂,白色的,橡胶塑料都能用,买机械键盘用的就可以!

好的,这种也备一点,指不定哪里可以用得上

网友:
真空硅脂,百度一下,或者tb看一下吧,白色的一种绝缘膏,不是散热的那种
白凡士林,这个我有,涂抹过,后来擦掉重新换了真空硅脂
原因是白凡士林腐蚀塑料,虽然速度慢,但是我表的寿命预期是30年或者更长,争取能把我送走,怎么能被腐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