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大佬来帮帮忙呀,希沃mt41a 开机键应该接哪里呀!

楼主(2022-03-25):
小弟有一台希沃mt41a的插拔式电脑,现在接好电源了,但不知道开机键接哪里,又大佬帮忙指点一下吗?

网友A:
看了一圈就小电池旁边有个插座,不过隐约能看到CPU FAN,接风扇的
图二左下角黑色的啥,指示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圈就小电池旁边有个插座,不过隐约能看到CPU FAN,接风扇的
图二左下角黑色的啥,指示灯吗 ...

大佬果然是大佬,说的都对,那个插座是风扇的,左下角的是指示灯

网友B:
有卖开机转接板的   这个真是简配啊  还少了一路网卡 一个sata   一个M2   看起来补上高位内存槽 就可以两条内存了

网友A:
这个地方有点像,你看下,拍的不太清楚,丝印写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有点像,你看下,拍的不太清楚,丝印写的什么

应该不是这里,这应该是无线网卡的地方,上面写的wl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卖开机转接板的   这个真是简配啊  还少了一路网卡 一个sata   一个M2   看起来补上高位内存槽 就 ...

是啊,少好多东西,我看有人改成功了,开机转接板不太美观,也不大方便

楼主:
这是网上搜到的别人改好的,看不清开机键接哪里了

网友C:
鸿合一体机上面的插拔式电脑是有单独的开机按钮的,拔出来就可以当主机使用。你的拆下来就是这样的吗?

网友D:
没接触mt41 ,接触以前的几款电源都经过一个p管控制,ops接口里有一根线必须对地短接,p管才能导通供电。外接电源的话可以直接跳过那个p管。ops接口里有开机线,是高电位开机,开机线至io之间经过了三极管转换,io那里还是低电位开机。可以看看io型号,找到开机脚外接。猜的那个io芯片共64脚 如果是it8772e的话,33脚对地短接一下试试能否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接触mt41 ,接触以前的几款电源都经过一个p管控制,ops接口里有一根线必须对地短接,p管才能导通供电。外 ...

好的大佬,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鸿合一体机上面的插拔式电脑是有单独的开机按钮的,拔出来就可以当主机使用。你的拆下来就是这样的吗? ...

是的没有供电 没有开机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接触mt41 ,接触以前的几款电源都经过一个p管控制,ops接口里有一根线必须对地短接,p管才能导通供电。外 ...

按照大佬的方案成功开机了

网友E:
这块拍清晰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块拍清晰看下。

按照10楼大佬的方法已经搞定了,谢谢大佬

网友(2023-04-29):
引用 楼主:
按照10楼大佬的方法已经搞定了,谢谢大佬

你搞定了,发一下图呀

网友F(2023-07-30):
你好,我也有一个类似的,能问一下你的电源是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也有一个类似的,能问一下你的电源是怎么接的?

十楼大佬⭕的那个八角芯片接正极,负极板子上随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