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坛里很少见的fluke 19万用表,并求助维修

楼主(2022-03-26):
福禄克19,

一般很少见到吧,反正比较少,里面做工也是看起来一般,感觉还不如胜利,优立德好

之前好用的一块万用表,放置半年,没安装电池,今天想拿出来用能显示,但是就个傻子一样测不出结果,不测量还能看到数字跳动,一测量模拟条到头就不动了,

跟死机一样
拿开表笔一会就恢复了

这是个真表啊,不是山寨的

这个是啥也不知道还有个缝,开始我以为谁用过给我炸了……
但是仔细看这个缝不是裂了,想到万用表校准掐康铜丝可能一个道理吧

电阻档表笔短接这个界面一直闪,切换手动400k欧4m,40m档位正常,区域全部OL

拨盘清理过了
直流档不测量模拟条也到头显示ol
求助下,我记得坛里有位大神能修表的,也不知道还在不在论坛里了,大家推荐一下我想看看有没有维修价值,有偿维修,这个表的精度有那么好么?我看电阻基本都是四环的

网友A:
福禄克自己的芯片感觉好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自己的芯片感觉好山寨。

淘宝上看了一下,福禄克的芯片好像有几款这样的廉价感

网友:
成色很不错哈。。。。。

网友:
叉了,,,ACV都OL,,,不知道会不会是分压电阻网络坏了,,,我好像还有一个这个型号的坏表

网友:
要对比做工你要讲价格,反正比我的破胜利要好得多

网友B:
拨档码盘拆开看看,是不是接触弹片卡住了,或接触不好,这个型号的表在福禄克属于低端的,没什么修的价值,你要无聊就随便拆了看看,当修着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拨档码盘拆开看看,是不是接触弹片卡住了,或接触不好,这个型号的表在福禄克属于低端的,没什么修的价值, ...

这个也比15、17强吧,能切换档位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比15、17强吧,能切换档位呀

表子好不好就看耐不耐艹,15 17这些太单薄了,响应速度不行,只能算福记得低端货,牛屎芯片更不值一提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这里的4069好可疑,不会是中国产吧。

网友C:
量程切换问题吧?没有自动切换更高量程?

网友D:
电子产品长时间不上电很容易坏的,这个故障可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程切换问题吧?没有自动切换更高量程?

切换手动量程也不能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产品长时间不上电很容易坏的,这个故障可不小

出场后不也是没电池销售吗

网友B:
我甚至怀疑你前面的拨码盘和后面的滑动片没有一一对应的位置,换句话说定位变化了导致的故障,这种表太单薄了,俗话说不耐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甚至怀疑你前面的拨码盘和后面的滑动片没有一一对应的位置,换句话说定位变化了导致的故障,这种表太单薄 ...

我昨天还拆开过了,没对应的话切换档位会有问题吧,

楼主:
拨片没问题吧

楼主:
为什么要弄个口

网友:
为什么有几条线,没有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