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哪位大哥帮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招法了。。重金求。闪迪128金属

楼主(2022-03-26):
本来是一个整的u盘,然后因为突然插电脑读不出来,连反应都不带反应的,然后我就去别的电脑试了下,也不反应。我一气之下卸了它。不知道里边的文件通过自己能不能挽留!!有的发给我。重金求!!!

楼主:
现在只剩下这么个小玩意。也不明白是啥。在网上买了个u盘外壳,到了不知道装上能不能读出来!

网友A:
黑胶体的USB3.0的?  难了 排除脱焊之后就没啥希望  有希望你不一定舍得花那个钱

网友B:
很难,如果有主控和存储芯片估计还有人可以想办法

网友C:
可以试下数据恢复软件,如软件中能找到U盘,就有可能找得到数据,否则比较困难。
记住,U盘是拿来存放临时数据的,不适合存放重要数据。重要数据至少要有双备份。

网友D:
看看b站的数据恢复视频吧,这种和胶体一旦坏了,基本都需要拆开,然后刮开漏出电路,走线后才能恢复数据的,价格不菲,如果数据不重要就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下数据恢复软件,如软件中能找到U盘,就有可能找得到数据,否则比较困难。
记住,U盘是拿来存放临时 ...

数据恢复软件,主要是插电脑都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难,如果有主控和存储芯片估计还有人可以想办法

存储芯片,不对啊,我的u盘拆开之后就一个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胶体的USB3.0的?  难了 排除脱焊之后就没啥希望  有希望你不一定舍得花那个钱 ...

什么是黑胶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b站的数据恢复视频吧,这种和胶体一旦坏了,基本都需要拆开,然后刮开漏出电路,走线后才能恢复数据的 ...

我这个属于什么

网友E:
恢复数据的钱能买很多个你这U盘了,本来你这闪迪可以保修的吧,你这样弄基本上就废了,别的U盘还可以量产后再利用,闪迪的,,,,,,

网友F:
我这尸体差不多吧,多了个Micro 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尸体差不多吧,多了个Micro USB口

表示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恢复数据的钱能买很多个你这U盘了,本来你这闪迪可以保修的吧,你这样弄基本上就废了,别的U盘还可以量产后 ...

唉太难了

网友:
咋用这种垃圾玩意,黑胶体数据恢复都挺恶心的

网友:
黑胶体的没得玩,放弃吧……

楼主:
有没有大哥支个招啊!!

网友:
恢复数据可贵了,一般人不会去花这个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哥支个招啊!!

1W起步,上不封顶

网友:
需要数据恢复我可以给你介绍顶级数据恢复专家,比如泠哥和飞机哥,这种U盘是闪存主控一体封装称为黑胶体,因为质量参差不齐,闪存大都较差甚至是数据火葬场,所以难度较大和成功率很难说;
PS:没有重要数据可以丢了,PS:黑胶体数据恢复基本千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