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闪迪128G,只剩下这么一个小玩意了,想补救一下里边的文件。不知哪位大神有方法。谢谢

楼主(2022-03-26):
本来是一个整的u盘,然后因为突然插电脑读不出来,连反应都不带反应的,然后我就去别的电脑试了下,也不反应。我一气之下卸了它。不知道里边的文件通过自己能不能挽留!!有的发给我。重金求!!!

楼主:
型号cz73.一个迷你版的

网友A:
很难啊,大概率是泡汤了呐

网友B:
固态损坏想救文件基本没戏,能重新开卡就算不错了,备份!备份!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损坏想救文件基本没戏,能重新开卡就算不错了,备份!备份!备份!

主要是数据都读不出来,怎么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损坏想救文件基本没戏,能重新开卡就算不错了,备份!备份!备份!

我这个属于固态损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难啊,大概率是泡汤了呐

不是专业的?

网友C:
99元你买这个玩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99元你买这个玩儿?

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江湖救急哇!!

网友:
用PartAssist看看分区结构还在不在,如果连容量都无法识别的话一般手段就没救了,要激光去胶开芯片,这玩意只看见华强北有,一直看他们发视频。你也可以用交代贴住3.0部分,只用2.0部分试试!

网友:
数据重要就送去数据恢复,,自己不要瞎搞,,,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网友:
论坛里的大佬    小飞机     能够挽救数据    见过他的视频     你问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数据都读不出来,怎么备份

让你之前就被要随时备份,现在再备份有什么用

网友:
都拆成这样了,再焊起来才能到恢复数据的前一步。

网友:
重新买块和以前一样的板,焊接上去试试

网友:
udp盘只能送数据恢复,B站有一个做数据恢复的up,不知道收费怎样

网友:
这是常见的黑胶盘 主控和nand一体的,找数据恢复的能不能恢复数据看你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