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搜电充电宝如何改自用?99元一块砖头,哎,说多了都是泪

楼主(2022-03-26):
99元一块砖头,哎,说多了都是泪,有没有大神知道如何改自用,我已经拆开了,电池取了下来,先充电,!求大神指导一下如何改成自用充电宝!

网友A:
直接利用电池,淘宝买个外壳、充电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利用电池,淘宝买个外壳、充电版

估计电池容量也一般了

网友:
这玩意没锁吧,没充进电吧

网友C:
你是出了押金没还上被强制买断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芯片是解锁状态的,只要不断电就一直是解锁状态,找出充电点输入5伏就可以充电。拆了就废了,扔了吧!有防拆开关,一拆就断电了。

网友D:
利用电池,淘宝买个外壳、移动电源板

网友E:
淘宝花30左右掏一个合适的外壳,有快充版本,把电池装上去,可以了,楼上都说了对。我也弄过,还不错

网友:
测算一下pcb尺寸,定制一个换掉它。

网友F:
我也捡到一个共享充电宝,C口不能正常充电。本来打算设计一个同尺寸的pcb换上去,奈何拆开后发现该电宝才5000毫安时,可用容量才3000,不划算。如果有成批量的电宝替换倒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这个是专用加密板子,一拆不锁住,就象笔记本电脑的电池板子,一换电池就锁住。

网友G:
显然图2的两颗mos都短接过,

网友:
充电宝主要是控制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出了押金没还上被强制买断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芯片是解锁状态的,只要不断电就一直是解锁状态,找出充电 ...

短路防拆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利用电池,淘宝买个外壳、充电版

重在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电池容量也一般了

电池冲了好久冲不起来!最多3*9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出了押金没还上被强制买断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芯片是解锁状态的,只要不断电就一直是解锁状态,找出充电 ...

哎,我已经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利用电池,淘宝买个外壳、移动电源板

重在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花30左右掏一个合适的外壳,有快充版本,把电池装上去,可以了,楼上都说了对。我也弄过,还不错 ...

重在研究,如何解锁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捡到一个共享充电宝,C口不能正常充电。本来打算设计一个同尺寸的pcb换上去,奈何拆开后发现该电宝才50 ...

是的,如果多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只有50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显然图2的两颗mos都短接过,

是的,我看网上短接8205的123角,但是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