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 17B的屏幕发黑是怎么回事儿啊?

楼主(2022-03-26):
这个万用表用的很少,近期发现液晶屏中央发黑,请问是怎么回事?能修复吗?

网友:
偏光膜不行了,动手能力强的可以自己换

网友:
背后有层膜上的胶氧化了

网友:
偏光片换一下就可以了, 记得要对角度才能换的, 不然贴上看不清字

网友:
偏光片不行了,可以自己换,不过颜色和角度匹配的很难找到!

网友:
后面的反光膜坏了,撕掉后可以用铝胶带代用

网友:
3.6楼说的是对的,是背面的反光膜坏了,不是偏光膜,两者完全不同,别搞错了。2.4.5楼都搞错了。

楼主:
刚才拆开看了,确实是反光膜坏了,黑色的部分都有点透了。

网友:
屏幕最后面,银色反光膜氧化,换掉试试。

网友A:
淘宝买偏光片自己回来修剪,不用买带背胶的,旧的撕掉后直接用新的替换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偏光片自己回来修剪,不用买带背胶的,旧的撕掉后直接用新的替换上去。 ...

应该是反光膜,我去买来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反光膜,我去买来试试。

如果真是反光膜的话,找个香烟盒子没有褶皱的,小心拆开拿出锡箔纸内衬,金色银色都可以,裁剪一下换上去就可以了。我就这么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是反光膜的话,找个香烟盒子没有褶皱的,小心拆开拿出锡箔纸内衬,金色银色都可以,裁剪一下换上去 ...

我的17也是这样,刚刚去拆开看了,确实是反光帖纸出现了黑斑。

网友:
换个偏光膜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反光膜,我去买来试试。

不用买,随便找块烂液晶的拆开就有,质量还好。

网友:
这种液晶屏的,经典故障,各种老游戏机屏幕也是一样,揭下来换一个就行了,据换过的所说,偏光膜揭开的味道,不好闻,建议在通风处处理

网友:
可以用手机屏幕的偏光纸换,效果会更好废

网友:
找旧手机拆个反光膜换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