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象印压力IH电饭煲NP-YT18

楼主(2022-03-26):
   亲友的电饭煲,疫情前日本背回来的,亚马逊黑色星期五促销时2500元人民币买的,目前故障是偶尔通电没反应,这个锅特别重,估计有六七公斤,花了几个小时才拆开,网上搜不到教程,所以分享一下拆解要领和使用体验。

  拆解过程:  这款比较新,和以往象印拆法不同,要领是要先拆下锅盖,取下锅盖后,把提手放水平(放到没有锅盖折页一侧),提手自己就下来了,接下来拆下底盖上的螺丝,再下来塑料撬杠慢慢撬开了。
回装时装好锅底后,下步一定先装锅的提手再装锅盖,提手一定要压到位后再放到折页一侧,上述步骤搞错一定会有大麻烦,切记。注意各种排线插头,不要遗漏,排线要小心一定要插到位,锅盖弹簧安装有技巧,一定要对准位置,小心不要压到传感器的线!空间紧张很容易伤到线,一定要小心。
    测量一下整流桥 IGBT,电源板供电也没问题,没发现什么问题,装上做了一锅米饭正常的,是不是电压过高 锅自己保护导致?内部排线接触不良?反正就是好了。
     使用体验,这个锅要严格按照说明书步骤做饭,简单说就是一定要洗米把米洗净(米不可多淘这句话坑了很多人,米糠没营养还会严重影响米饭口感),个人经验洗米换三次水,比如三杯米就添水到锅的三杯水线,米和水 都是不要多也不要少,用久了可以自己微调,一定不要随意操作,不要泡米后再做饭因为这个锅做饭过程自带泡米程序了,选择白米精煮,57分钟后提示音饭好了,然后开盖放气搅和搅和饭盖上盖子,再过几分钟后开吃,严格按照步骤来,这样煮的饭大米一粒一粒的Q弹香甜,不用太好大米就可以,没菜都能吃下一碗饭。象印官网上说这种锅可以增甜增香20-30%,大概这个意思吧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国产的类似ih锅做的也不错了,但是还差点意思,简单看传感器没象印的多,再有可能算法还差一点火候。即使普通电饭煲建议大家最好也按说明书操作,不要胡乱凭经验使用。
   如果你比较随意或者肠胃不好,喜欢吃很软的饭这个锅显然没有用,站内也有这类试用视频,说这锅是智商税和普通锅没区别,其实根本没按步骤做饭就乱下结论。这样话买这锅没意义不如买个国产大品牌一百块钱电饭煲能用很多年。
  再有象印分3升和4升的ih压力锅,3升的做饭比4升的更好吃Q弹香甜,可能锅太大加热不容易均匀,我对比过几款都是3升更好一点,但是没用过旗舰锅,再有如果不是ih压力的,普通象印锅真就不如国产一百多块钱的锅了。

楼主:
图片文字说明全都没了,无语了

网友:
这 是电磁加热吗?

网友A:
升级版电磁灶??

网友B:
国产一百多的锅我也觉得挺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一百多的锅我也觉得挺香

没对比 没伤害

网友:
我以前有一个刷信用卡送的象印,做饭还可以。

不过现在都用的电压力锅,做出来饭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版电磁灶??

可以说就是一个电磁炉,但是多了很多传感器,锅底有两个热敏电阻不同位置测温,锅底除了电磁加热,锅侧面还有电热丝,锅盖上有两个控制压力的电磁阀,锅盖上还有电热丝加热和温度传感器,锅盖上还有开盖检测开关,还有个光电开关

网友C:
MADE IN CHINA吗?看到好几处“高压注意”

网友D:
锅吹?米比锅重要‼️

网友:
电磁式的电压力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锅吹?米比锅重要‼️

可以说就是一个电磁炉,但是多了很多传感器,锅底有两个温度传感器不同位置测温,锅底除了电磁加热,锅侧面还有电热丝,锅盖上有两个控制锅内压力的电磁阀,锅盖上还有电热丝加热和温度传感器,锅盖上还有开盖检测开关,还有个电磁阀位置检测光电开关。
   这是我实际拆出来的,你看看国产那款锅有这么复杂?按你说的我捧小鬼子?鬼子傻把个锅搞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DE IN CHINA吗?看到好几处“高压注意”

日本制造,日文中有很多中文

网友E:
40年前我买过一本书,介绍家用电器的,当时有一篇文章就是介绍小鬼子研究大米煮饭的过程,什么温度下大米吸收水分最佳,什么温度下糊化效果最好、煮出的米饭弹性好还香甜,研究的就比较透彻,你可以测一下象印电饭煲的煮饭过程的时间、温度曲线,肯定有它的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DE IN CHINA吗?看到好几处“高压注意”
请仔细看。板上的丝印是“高注意”,这是典型的日式汉字。日本一直都有在使用汉字,只是日语的汉字和我们的汉字会有些差别。

网友:
里面设计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DE IN CHINA吗?看到好几处“高压注意”

日文本来就是中文演变的,很多日文不懂也可以看出大概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年前我买过一本书,介绍家用电器的,当时有一篇文章就是介绍小鬼子研究大米煮饭的过程,什么温度下大米吸 ...

老先生好

网友:
,陈米怎么都做不出新米的味,一定要拿好点的米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