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正牛插排拆开看看!有点失望了!AQ-4423

楼主(2022-03-26):
正牛插排,家里领导买的,外观看着还可以,这几天插插头很难插进去,拆开来看看,以为是一体铜条的,却是有点失望了!这铜片,这电线,薄了也小了点!小功率用着吧!

网友A:
带开关的这种拖线板开关最容易坏,还指望多大功率

网友B:
这塑料件,看着不像是新料。用得时间长了,会很脆。

网友C:
正牛的不是公牛的,质量差了点。现在公牛的都不一定很好。

网友D:
本来挺好的铜条,非搞一堆烂开关

网友E:
没毛病,1.0线可以承受10A电流,2500W没虚标。

网友F:
插个充电器是不成问题的,就是做工有点粗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开关的这种拖线板开关最容易坏,还指望多大功率

开关倒还好,就是用力都插不进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塑料件,看着不像是新料。用得时间长了,会很脆。

暂时将就用着先了,插板少了,将就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牛的不是公牛的,质量差了点。现在公牛的都不一定很好。

确实,公牛都不见得有多好,这还正牛来着,不太指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毛病,1.0线可以承受10A电流,2500W没虚标。

话是这么说,但拆开看着就是不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挺好的铜条,非搞一堆烂开关

搞这上来显得高大上,价格也就更高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插个充电器是不成问题的,就是做工有点粗糙了

现在是插个充电器都成问题呢,费大劲都不好插进去,将就用用着先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插个充电器都成问题呢,费大劲都不好插进去,将就用用着先

把插片修正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logo是头奶牛啊

网友:
家里没有小孩的话,拆掉防触电门。

网友:
带小负载电器还可以用。

网友:
正泰+公牛=正牛        O(∩_∩)O~

网友:
这牛排,焊点倒是不差,其他的还勉强,最不爽的,就是那种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插片修正一下就可以了

拆装整 了下,现在插上使用台灯不拔了,反正小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