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超3x55的乐视电视1

楼主(2022-03-26):
上周来老亲娘家发现右下角屏闪 有时候不闪 发黑 估计是里面灯条坏了 今天来了没事 拆开看看 准备买个灯条换上去 拆了一半发现乐视电视的用料确实好 吊打我现在买的小米75的 螺丝真的是多啊 拆了后盖有点不想拆了

休息下等下继续

网友A:
感觉现在的电视好不耐用啊 ,几年前6k多买的55 T牌液晶电视 ,刚过三年就坏了,跟装了定时器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现在的电视好不耐用啊 ,几年前6k多买的55 T牌液晶电视 ,刚过三年就坏了,跟装了定时器似的 ...

电器都是看运气的,当年在国美买了一台2000不到的三洋42寸,差不多10年,就在这个月初突然无法开机,我还有没时间去理。一年前被小孩撞到到屏幕出了横线(在特定颜色才明显),所以也不想修。
主要是小孩无法自律,电视坏就不用再去管看电视时间了

同期我两个朋友家是买SONY,两个都是三年左右就坏了换屏解决,
有一个换屏坚持不到两年又坏,现在直接换了TCL

网友C:
现在不知道那个牌子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知道那个牌子好

小米杂货铺看看,有个别款性价比不错

网友:
国产电视通病,电容坏,led背光坏,存储器坏,广告

楼主:
芭比裤了  拆完边框发现灯条在最下面 不好拆 然后外框装不回去了 屏幕好像挂了

网友:
家里也是这台,当初是买视频会员送电视,看了一年多烧屏了还好还在保固期,乐视拉回去换了了屏看到现在,但7年的会员一年半后就没用了!

网友:
乐视发起狠来把自己都灭了,话说你这个儿不懂事嘛该买个新的回去然后几十年的五粮液自然就上桌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知道那个牌子好

怕广告的话,就找普通纯电视机买,如果显示器就要自己加喇叭,需要什么网络电视,投屏加个盒子就行。

网友:
液晶屏,寿命都不长,能用个3,5年不出问题就值了。

网友:
乐视都是找的好的代工厂 比如富士康 目的就是为了用产品提升口碑好那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器都是看运气的,当年在国美买了一台2000不到的三洋42寸,差不多10年,就在这个月初突然无法开机,我还 ...

不是靠运气,可以使用很长时间或者短时间就坏,可能是纯属巧合。
说白了,现在的各电视品牌都在打价格战,为了降成本,材料质量缩水严重。
另一方面,电视使用环境也有关系(包括市电稳定性,潮湿多粉尘油烟环境等),不良使用习惯(如关电视直接掐断电源、电视高度开到最大等)。

想安心地长时间使用,个人觉得,买延长全保服务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靠运气,可以使用很长时间或者短时间就坏,可能是纯属巧合。
说白了,现在的各电视品牌都在打价格战 ...

最后一句有在打广告的嫌疑  我认为任何品牌都不要买入门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