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联想固态硬盘ST600/120GB拆解,做工比杂牌还是要好点

楼主(2022-03-26):
联想固态硬盘 ST600 120G

SM2246EN主控+intel 29F16B08闪存
这牌子一般,这做工比杂牌还是要好点

两边共4颗螺丝

拆开,这种大板子不容易见到哦
还有四颗小螺丝固定板子

缓存

背面

SM2246EN的主控,intel 29F16B08的颗粒

拆了,顺便找想JP1

对应的 背面做个记号

网友:
还不如我的杂牌好

网友:
质量比杂牌都不如,曾经卖过,返修多得要死

网友A:
这个可以开成mlc吗?虽然容量降低了,但是寿命能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开成mlc吗?虽然容量降低了,但是寿命能长一些

2246EN 有不是MLC的吗?

网友:
120的应该用不了很长时间吧

网友:
120装个系统还是不错的。手里好几个120g的,不知道能不能混贴。 把他组成256或者512的

网友:
不知道找哪家贴牌做的,反正联想自己是不会生产这东西的。。。

网友B:
我来帮楼主恢复序列号条码
不用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帮楼主恢复序列号条码
不用谢

楼主是一声叹息,唉!

网友:
联想的质量应该过得去

网友:
都是代工的,深圳某电子厂

网友:
起码用的是正品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帮楼主恢复序列号条码
不用谢

哈哈,不存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帮楼主恢复序列号条码
不用谢

有码克星,估计能搞定马赛克的话就是宅男的救世主了!

网友:
条形码打码要从上往下全部涂抹掉,你这个还是可以还原的

网友:
想想联想卖的价格吧

网友:
这个盘挺良心的啊..........46EN+L85C MLC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联想一般都是代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