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12年联想b460笔记本想升级,请教大神有什么方案

楼主(2022-03-26):
配置如下,i3的处理器

网友:
换固态硬盘吧

网友:
内存加大,硬盘换SSD就可以了

网友:
内存已经两根了,没必要再去买两根4G的,主要是贵。加个SSD做系统盘,光驱拆了放原硬盘做存储盘。CPU没必要换,提升效果不如加内存和SSD明显。总结一句,就是加个120G的SSD,一百块出头,装个精简版的WIN7,普通上网和办公使用,还是能再战三年的。

网友:
总体来看没什么升级的价值,同配置的试过加ssd,也就开机快点,其他变化不大

楼主:
有朋友推荐升i7640m,升两条4G内加120固态,全部二手下来400左右

网友:
总体来看没什么升级的价值

网友:
不如200块卖了再加点钱换一台...

网友:
能加内存再一条4g
msata的固态能加就加一个。
其它没有什么了。
不能加msata 就加一个sata

网友:
手里有个2540p,Cpu就是i7-640,前几年曾经加过内存效果不明显,开窗口多了还是卡顿,当时没试固态,加固态硬盘提升应该比加内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朋友推荐升i7640m,升两条4G内加120固态,全部二手下来400左右

400真不值得升级,还不如直接处理了再买台二手机器省劲。

网友:
换cpu,ssd吧,或买新的

网友:
老了点,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
一代就算了吧 你要想折腾把这个卖了买个二代三代也不错 加不了几十块 一代是真的拉胯

网友(2022-05-19):
换个固态,加个内存

网友:
内存上到8g,硬盘换固态,软件尽量别用国产软件,再战斗个5年不是问题,正在用06年的机器回复你帖子

网友:
2根2g就算了
新的8g ddr3 1600 不过125
固态500g sata 299 东芝

网友:
不打游戏的话,
一代 i3, 也很夠用了,
我也有一台东芝 C600,
i3 380M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