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电机做电磨电机如何

楼主(2022-03-26):
看到就想买啊,无刷的,不知有买到的,力度如何。

网友:
这么精致的电机!

网友:
看着很高大上嘛

网友:
关键问题是价格几何??

网友:
轴太细了
我的手磨550电机,总担心用力就会掰断轴。。。

网友:
不行,太小了

楼主:
太粗的电机大巴,,,也就磨磨 用多大的力道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粗的电机大巴,,,也就磨磨 用多大的力道呢。

私个链接,我去看看,谢谢!

网友:
只能看看,没那个动手能力

楼主:
力度不知如何,我买的545电机又刷,,12v 1万5的速度。感觉力度还行。

网友:
看转速,转速高的好用

网友:
12v下有9600转,14.4v下有11600转,外形就是普通550电机的尺寸,轴径3.15mm,做电磨应该可以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调速。

网友:
我从转向机工厂里捡了几个转向电机,这种电机感觉做工特好,特结实,可以做电锯了,你可以上网找一找这种电机有大吧

网友:
我刚买的这个

网友:
这么精致的电机就是轴有点细

网友A:
实际上插电的24000转的最好用,插12v电源的和插电池的都试过不太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插电的24000转的最好用,插12v电源的和插电池的都试过不太行

料理机的电机4万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料理机的电机4万转

我的破壁机没这么快

楼主:
10万转,吸尘器电机。

网友:
上次买775带了一个,还没地方用,齿轮一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