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插usb外接硬盘台式机不启动

楼主(2022-03-26):
usb外接硬盘盒线路板外接了5v和12v供电,5v电源和usb的+是相通的,
插在我的地下室台式机上,
按开机键,
测绿线电压被正常拉低但电源不启动,
插在别的台式机上可以启动。

网友A:
5V倒灌引起的开机保护,下一个

网友:
有的神奇主板USB有键盘鼠标以外的设备就不开机,我见过,U盘、打印机都不行,拔掉就好

网友:
排除法一个一个插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倒灌引起的开机保护,下一个

是这个意思,不过主板也没保护,绿线正常变低了,估计应该是是电源的采样电阻采的造成的5V电压偏低,这个硬盘盒偏高,调整一下就好,懒的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不过主板也没保护,绿线正常变低了,估计应该是是电源的采样电阻采的造成的5V电压偏低,这个 ...

先开电脑再开移动硬盘可好?

网友:
3.5寸的好像5V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开电脑再开移动硬盘可好?

好,正常

网友:
3.5硬盘外置电源只要接12V就行了,5V用电脑的USB供电足够了

网友:
那还是以后按照这个步骤开机好了

网友:
用双公头的USB线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