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西数500G机械盘,测试50~100MB写入速度,实际写入只35MB/秒 正常吗?

楼主(2022-03-26):
西数500G机械盘,测试50~100MB写入速度,实际写入只35MB/秒 正常吗?

网友A:
小文件吧?机械盘的4k写入比较慢

网友:
差不多,还要看具体设备

网友B:
正常,机械硬盘确实慢,35M常见,更慢的也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文件吧?机械盘的4k写入比较慢

拷两个文件,一个15GB,一个25G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机械硬盘确实慢,35M常见,更慢的也见过

刚试了下拷1GB单个文件可以到100~140MB/秒

网友C:
你接的USB移动盘,还是SATA内置?
拷单个1G以上的大文件试试?
你是在同一个硬盘,两个分区之间拷吗?

网友:
是不是USB2.0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接的USB移动盘,还是SATA内置?
拷单个1G以上的大文件试试?
你是在同一个硬盘,两个分区之间拷吗? ...

问题应该是从USB 3.0的数据盘对拷到内置的SATA机械硬盘,从其它内置SSD拷数据到机械盘就正常110MB/s

网友D:
换数据线看看,再下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数据线看看,再下结论

好的,试下再。

网友:
你的移动硬盘是插在电脑主板的USB 3.0端口上吧?
看现象,要么是端口不对,要么是线不对。35M差不多就是USB 2.0跑满的速度,3.0肯定不止。

网友E:
也看你硬盘在SATA2还是SATA3接口上,别指望机械能跑多快,要的是稳定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看你硬盘在SATA2还是SATA3接口上,别指望机械能跑多快,要的是稳定安全。

嗯,是的,同意

网友:
很正常不过的了

网友F:
如果排除了楼上所说的那些问题之后,可以用软件查一下硬盘的C5,05看看是不是黄了,或者有不稳定的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排除了楼上所说的那些问题之后,可以用软件查一下硬盘的C5,05看看是不是黄了,或者有不稳定的簇 ...

硬盘参数C5,05一切正常,没黄没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