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电动表头震断了

楼主(2022-03-26):
骑车时过了个井盖大坑,结果把表头固定件震断了。

于是顺便拆开看看表头显示板,这做工一言难尽...还是直接焊线,而且不固定好...
不喷三防漆,这种容易进虫,南方又容易受潮的地方....不能省啊
索性最好找了个地方电焊焊上了

不过这个螺丝孔塑料件也震断了,不知要用什么粘上?

最后

网友:
塑料桩断了只能透孔+加长螺栓了。

网友:
简单,套上去后,四周用热熔胶枪用热熔胶粘上就行了,需要拆时候,也可以撬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