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出口北美的LARKKEY美标4位独立控制WiFi智能排插46块值吗❓

楼主(2022-03-26):
杭州涂鸦智能旗下出口欧美LARKKEY美规WiFi智能拖线板,外网售价30多美刀,虽然是美规的,但是实际是100V-240V的宽电压设计,可以放心使用!拖线板带4个USB充电端口和四个智能插位,APP“百灵”或“涂鸦智能”,可随时随地控制智能电源线,为您的智能生活设定开启或关闭的时间表,根据需要单独控制每个插座。每个智能插座可设置20个定时任务,语音控制-兼容Alexa、Google Home,浪涌保护器,FCC认证。美标足2个平方的线材。

网友A:
问号帖又来了,这次又转谁家的?46 4位独立还带u口按理说不贵~

网友:
刚搜了下,都涨价了68了

网友:
做工挺不错,但是用不了国标三脚插头,46块感觉有点贵

网友:
确实价格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号帖又来了,这次又转谁家的?46 4位独立还带u口按理说不贵~

猪猪家的。

网友B:
需要改造一下,否则只能音响发烧友使用,或者把自己家插头剪了换成美规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改造一下,否则只能音响发烧友使用,或者把自己家插头剪了换成美规插头。 ...

你没看到图中的TOP突破转接头吗❓❓

网友:
还好
不错
就是不是国标口
我拿涂鸦的模块做了个7路的
成本也要七八十块吧

网友C:
待机功率大不大?我之前M币换的那个双路美标待机都有1.6W了,这个估计应该都有4-5w吧,等于家里全天开了个4wLED灯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看到图中的TOP突破转接头吗❓❓

我不会接受转换头,其次单个控制也是可有可无的功能。

网友:
价格确实有吸引力,就是改造太费事。如果合适的插座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待机功率大不大?我之前M币换的那个双路美标待机都有1.6W了,这个估计应该都有4-5w吧,等于家里全天开了个4 ...

WiFi联网后  全部打开4位功率3瓦。  尾部稍稍有发热,全关待机0.6瓦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看到图中的TOP突破转接头吗❓❓

转接头不但难看,而且因为占用空间会破坏插座的整体布局,插了转接头可能4插的就只有2插能用了

网友D:
没有机械开关?每个孔位只能手机控制通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待机功率大不大?我之前M币换的那个双路美标待机都有1.6W了,这个估计应该都有4-5w吧,等于家里全天开了个4 ...

对照十年前淘的出口北美的美标版APC P7T七位防浪涌插线板,本身总是要耗一点电的。
  出口北美的美标版插线板的好处是:线材足足二个平方,以前的老国标0.75平方的线材就算合格。大量慈溪小寨货插线板更是不足0.5平方的线材。

网友:
乐视有一样的wifi插板,好像还有单独的触摸开关

网友E:
如果有电量监视功能46就比较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机械开关?每个孔位只能手机控制通电吗?

是的。手机App控制:杭州涂鸦智能的[ 智能生活 ]App。
  可以独立控制每一位的【倒计时关闭】精确至一分钟,最大值:23小时59分钟。也可以独立控制每一个位l定时每一天几点几分钟自动通电,多少小时多少分钟之后又自动断电,每天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电量监视功能46就比较值了

呵呵,都是成本啊。现在芯片又贵。加一个计量芯片厂家吃不消了。
  出口北美的美标版插线板的好处是:线材足足二个平方,而且内部还是一体铜条的设计( 现在铜的成本多高呀!),以前的老国标0.75平方的线材就算合格。主,市场上大量慈溪小寨货插线板更是不足0.5平方的线材,存在严重的电气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