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surface go2用第三方屏幕故障,请指点

楼主(2022-03-26):
surface go2爆屏,自行拆下,咸鱼买来第三方屏幕安上之后发现启动后只显示几秒钟微软的logo,之后就黑屏。但是通过type c接口接到外接显示器上,发现电脑是正常启动的。已经在另一台机器上上机测试过,屏幕是正常的。问题出在主机上。各位大神,帮忙判断一下,故障大概出在哪里呢?

网友:
恐怕某宝的屏,就没有靠谱的!

网友A:
明显不兼容嘛,谁让你换第三方的

网友B:
我猜是主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主板坏了

我估计也没多大毛病,毕竟机器是可以启动的,接外接显示器启动正常。这东西集成度太高,无处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不兼容嘛,谁让你换第三方的

这屏放在另外一台爆屏苏菲上面是正常显示的,

网友:
有可能是分辨率设置问题,能看到logo,基本判定是可以驱动的,但进系统后黑屏,有可能是系统输出路径有问题,或者是输出分辨率不匹配。你可以通过C口接个外屏,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原先的显示屏,再尝试不同的分辨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