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华瑞照明2.5/2.9元人体感应小夜灯拆机来了

楼主(2022-03-26):
刚刚拿到手,商家发的邮政普包 ,快递走了大概3天。

TCL?真的假的?

挺袖珍的,直径80mm左右。

做工非常粗糙,不过2.9元也没什么好挑剔的了。

第一张是2.9元双色的,板子大一点点,多了个切换开关。第二张的是单色的,我买的的黄光。两者差别不大。

涅斐尔透镜居然还能分拆,别弄掉了。

双色的还有空置的LED焊盘,嫌亮度太低可以每组再焊3个灯上去。

芯片上面只有一个字母R

充电芯片是4054

背面背了块聚合物电池,电池光秃秃的,没有标识,大小约25*18*3 mm,应该会有300mAh吧。

嫌电池小可以自己改大容量的聚合物电池,比划了一下,大致可以塞下50*50*5 mm大小的吧。

就算这样简简单单。
对了,还送了一根短MicroUSB充电线,柔软不吸磁,但只能充电,用电脑来连手机不能数据。还送了块磁贴。

2.5/2.9元值不值得见仁见智了,反正我是0元撸的。

楼主:
补一张双色和单色的亮灯图。左边双色(切换成黄光),右边单色。

网友:
貌似还不错,比我以前撸的干电池款的好多了。起码可以自己扩容。

网友A:
我买的两个白光的明天应该到的,楼主,你说一下,这种灯人体感应灵敏不,几米远才可以亮灯。

网友B:
请问:如何0元撸?我是1个2.5元,买了5个。

网友:
电池是200mah的两三天充一次

网友:
我买了4个,没花钱。

网友:
我撸的充不进电,用4056模块直充电池可以充进去

网友:
算了,疫情,快递全收不到,不撸啦。

网友:
改成插头的,插在插座上用

网友:
收到立刻改了个旧手机电池进去,大小很合适

网友:
感觉没地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两个白光的明天应该到的,楼主,你说一下,这种灯人体感应灵敏不,几米远才可以亮灯。 ...

关于灵敏度就比较玄学了。有时候隔4-5米时走过来就亮了;有时候在灯前面晃悠半天都不亮,然后转身离开时就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0元撸?我是1个2.5元,买了5个。

0撸的方法是这位伙计发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3071-1-1.html

网友:
你这双色和前边坛友的不一样4粒白+4粒黄双色可以全亮,另一版本各8粒单亮。也不知赶上哪种版。

网友:
不错不错,居然还是TCL的?

网友:
我也买了5个,你这款电池和我的一样大,另外一张帖子上那款电池比这款大一点,怎么回事?

网友:
我2.5元刚刚拍了一个

网友:
电池那么小,不改一下没半年就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