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了一个水钻联动插座/附电路图,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2022-03-26):
做了一个水钻联动插座,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联动水泵/电水阀?
干簧管用交流驱动?
干簧接点容量/灭弧?

网友:
开钻自动滋水?

网友:
这样也比较方便,转头和水泵可以一直插电,打开转头,水泵就通过干簧管自动启动。

网友A:
用这种插座不可靠吧

网友B:
看着有点危险啊!漆包线有点细哇!

网友:
干簧管用交流会不会振荡啊?

网友:
干簧管应该绕几圈闭环的防止震荡

网友C:
没看懂继电器的参数,干簧管那几圈铜线跟那些怎样连接的,没搞懂,发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
简单有效,就是插排的质量让人担心啊

网友:
线圈直线串联在主插座中,电动工具一启动就吸住干簧管,带动继电器接通从插座,是这个原理吗?

网友D:
电路简洁实用只是不知道干簧管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插座不可靠吧

铜片已加焊锡加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有点危险啊!漆包线有点细哇!

0.84mm的线,的确有点儿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继电器的参数,干簧管那几圈铜线跟那些怎样连接的,没搞懂,发个原理图看看
...

线圈串连在水钻供电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简洁实用只是不知道干簧管能用多久。

没问题,电流不超过20mA,触点容量0.5A的

楼主:
这是电路图,插座选空间大,好一点儿的,1mm左右的漆包线已不发热,能正常工作。

网友E:
实用就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用就是王道

简单实用,性价比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