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红led/手机电池/石英钟

楼主(2022-03-26):
都说扫秒石英钟费电,这都买不起电池了,无奈拿闲置的手机电池顶上去吧~红色led串一个3.3k电阻接到3.7v手机电池上,在led上得到1.75v电压给石英钟,看样子走的不错,不知预后怎么样?

网友:
锂电池,电压从4.2v-3v是波动的,不是恒定的,应该要一个稳压模块,比如xc6206,这样更好~

网友:
用不长时间就要充电。串联降压不节能,DC-DC还好。

网友A:
不要电阻,直接LED和钟串联好像也能正常使用来的

网友:
换个太阳12888机芯,电流才140ua左右,一节电池很耐用的

网友:
不到1mA的电流,电池应该能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电阻,直接LED和钟串联好像也能正常使用来的

在跳秒钟上实验了一下老师的建议,手机电池串连白光led,秒针跳动时led闪一下,测钟电池位电压1.5v?偶尔秒针在35秒多位置上好像走的吃力?试走几天看看怎样。
led串电阻接法过了一宿没见误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跳秒钟上实验了一下老师的建议,手机电池串连白光led,秒针跳动时led闪一下,测钟电池位电压1.5v?偶尔 ...

不能用白光,应该是用红光或者绿光led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白光,应该是用红光或者绿光led才行

试了手边的绿/蓝/红led串联手机电池接石英钟,万用表测钟电池盒电压有2v多跳动,最后用白光led电压1.5v左右,电流都是0.1毫安左右。
蓝光led比较奇怪:就是一秒红一秒蓝交替,红色是电流也小,不知蓝色led咋还会发红光?

网友B:
效率极低 一半的电都被led消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率极低 一半的电都被led消耗了

是的,每挑一秒亮一次灯,指示手机电池没用了,发挥一点余热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