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5感应灯拆改 增加了一个电池保护板

楼主(2022-03-26):
快递盒还没拆就自己亮了,打开看看

手机开闪光灯效果

拆开忘记拍了,直接上修改后的

增加了一个电池保护板,4054原来的电流设置电阻5K改成2K,电池是旧的手机电池,简易测试仪测试容量982maH..单色版本红外传感器线是从后面穿回正面焊接的,裸电池会接触到,中间加了一张卡片做隔板

网友:
我的还没收到

网友:
大大大大电池

网友A:
用天猫红包买了三个,还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天猫红包买了三个,还在路上。

额,我都忘记金币可以兑换天猫红包的,亏大了

网友B:
是铝基板还是纤维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铝基板还是纤维板?

玻纤板,铝基板不可能的

网友:
这波好多人撸啊,不错不错。实惠。

网友:
为毛我的还没发货,付款三天了

网友C:
以前买过,放着放着自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买过,放着放着自己坏了

电池没有保护板的,芯片和红外传感器会一直耗电,所以最好是加一个保护板,我改这个就加了手机电池保护板,焊在原来的电池焊盘上面

网友:
电池得远离4054充电的时候温度挺高的烫手

网友D:
该插头好弄不 感觉一下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插头好弄不 感觉一下就没电了

?改插头吗,用烙铁随便改,边上打孔装各种插头都可以.里面空间还是很大的.电池不带保护板的不建议直接用,换带保护板的大电池或者加一块保护板会好一点,要不然电池很快就废了

网友:
我的还没收到,等收到后学着改。

网友E:
改电池后应该能坚持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电池后应该能坚持很久了

进箱子里,吃灰

网友:
为了0元撸一个,我还特意装了个APP

网友:
到手就换电池

网友:
换下的电池2个串联做万用表电池,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