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刷机后建设银行总提示输入的手机号码或授权码错误解决

楼主(2022-03-26):
手机刷机后登陆建设银行能收到授权码,但总提示输入的手机号码或授权码错误,解决方法:双卡手机必须关掉另一个卡才能解决!
如果不关掉另一张卡就是设置建行的手机为主卡也不行。
别的银行双卡都没有问题,这建设银行也太不人性化了。

网友:
应用权限里关闭取得号码和短信内容的权限。

网友A:
建行APP认手机,需要在老手机上转移授权,不然在新手机上的权限只能查询等简单操作,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行APP认手机,需要在老手机上转移授权,不然在新手机上的权限只能查询等简单操作,比较麻烦。 ...

如果手机坏了怎么办

网友:
我也是双卡没碰到过,碰到过换机后要去银行解绑旧手机才能绑定新手机,可登入就是交易不行

网友:
建行APP就是这样,必须解绑原有手机才能重新绑定其他设备,如果手机坏了或者丢了,那就真的很麻烦了。
所以我基本不装建行APP,改用云闪付查询建行卡余额。

网友:
建行的是这样,必须要在老手机上授权,新手机才可以用

网友:
丢钱的时候就不会觉得麻烦了。

网友:
刚刚遇到同样的问题,双卡手机把另外一张卡抽出来都不能通过验证,等晚上回去用网银验证下看看。要不只能去柜台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手机坏了怎么办

手机坏了去柜台,能帮你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