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的LED吊顶灯老在闪烁,有时又正常,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2-03-26):
大概率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维修思路吗?

网友:
第一个先查开关是不是接零线上了

网友:
如果开关不在零线上,就要加一个继电器了

网友:
先去检查灯珠吧。

网友:
首先考虑驱动   驱动电容   现在灯不贵  直接换吧

网友:
更换 驱动电容

网友:
电容或者灯珠吧

网友A:
直接把灯拆开,在进线并联一个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十有八九是其中的灯珠一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灯拆开,在进线并联一个电容,就可以了

谢谢,并联电容增加容量,对吗?

网友:
灯珠内阻增大

楼主:
怎么测量和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测量和解决?

小电流高电压测试,灯珠两端压降和别的不一样就是那个坏了

网友:
电压选择比你单个灯珠电压高就行,串联个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流高电压测试,灯珠两端压降和别的不一样就是那个坏了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

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下,看看哪个不亮或者亮度低。有的外观就可以看出来烧焦了或者颜色和其他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下,看看哪个不亮或者亮度低。有的外观就可以看出来烧焦了或者颜色和其他不一样。 ...

现在单珠6V的挺多,还有更高的单珠。

网友:
直接换驱动电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