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cd4066

楼主(2022-03-26):
没玩过这个,测试一下

电压

控制脚接地,输出0v

控制脚接vcc,导通,输出4.024和模拟差不多

网友A:
现在开始玩元器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开始玩元器件了?

哈哈,闲的没事干

网友:
cd4066有什么功能

网友:
CD4066是四双向模拟开关,主要用作模拟或数字信号的多路传输。

网友:
同款仪表路过,最近也开始玩电路了

网友:
以前单片机没有集成AD时用它当模拟开关多通道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