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无聊拆个上古的诺基亚手机充电器 NOKIA AC-3C

楼主(2022-03-26):
实在无聊拆个上古的诺基亚手机充电器

圆的插头, 估计是充镍氢的  空载上了7V  不敢用来改充我飞科的剃须刀

网友:
你的飞科是几V供电的?这个充电器有空载虚电压的。

网友A:
空载7V,我的话用来做小夜灯,两个LED串联可能刚刚好。

网友:
这种老手机的充电器,看着丑,效率低,电流小,但是这质量确实是杠杠的。

网友:
这玩意也就小电流充个电池吧,带不动现在的手机,试过老充电器充新手机,时间长充电器发热,有烧糊的味道

网友:
我有一个比这个还上古的诺基亚充电器。

网友:
这个不算上古 最老的是变压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载7V,我的话用来做小夜灯,两个LED串联可能刚刚好。

我有个6120小头充电器空载6伏,低于5点7伏不充电,数据口也不充,估计防止插劣质USB电源。好像诺基亚电源USB口版本空载5伏。输出自带限流并联灯珠没事,接2颗3瓦仿流明加小散热器刚好。

网友:
这个不算老,也是给用锂电池的手机配的。这种适配器用料不算“豪华”但是可靠性挺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6120小头充电器空载6伏,低于5点7伏不充电,数据口也不充,估计防止插劣质USB电源。好像诺基亚电源U ...

我买的6122,送的头子标的是5V的,但是配套的USB转小口的充电线里面是有升压芯片的,据说诺记的手机是需要至少6V往上的电压才能充的,但我后来改了一个直板的诺记半老年机,从数据的MICRO口上飞线到小圆口的正级,然后拿5V的头子接马克USB的线到手机的数据口,也可以给手机充电的,唯一的问题就是偶尔会报销,并且电量能充进去但就是不显示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6122,送的头子标的是5V的,但是配套的USB转小口的充电线里面是有升压芯片的,据说诺记的手机是需 ...

15年以上的东东  算是跟现在代差比较多   听说有电路是诺基亚手机里   充电器的电压就是大些   所以我锂电的飞科不敢用

网友:
诺基亚手机充电器比较耐用,这种线充输出电压大多6V以上。

网友:
这种充电器好几个,里头没拆开过,但对线印象很深,细、软、但有很结实,给人感觉档次很高

网友:
这个充电器是假的,原装的不这样!

网友:
是假的板子材质不对,元件垃圾。

网友:
也是充锂电的,外观跟我以前N72的一样,不过估计是假的,里面跟我以前拆开的原装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