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找一个 STC 单片机做的模拟125K饭卡的电路

楼主(2022-03-26):
我记得有个用 STC 单片机做的模拟多卡的,怎么找遍数码之家新旧站都找不到了呢?哪们知道的帮帮忙。
就是只用8脚的 stc 单片机和一个线圈,很简单的电路还有程序。

网友A:
你要不要去看看稚晖君的视频?
我记得他有一个视频就是用单片机模拟了很多卡片

楼主:
那个看过了,太复杂,主要是炫墨水屏的。

网友:
这个任意一个单片机 都可以模拟125k饭卡
一个单片机  四个二极管 二颗电阻 一个三极管  一个电容  一个线圈 就可以了

网友:
免费刷饭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6264

不是,这个是用MSP430,太复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要不要去看看稚晖君的视频?
我记得他有一个视频就是用单片机模拟了很多卡片 ...

稚晖君的不是用单片机模拟的卡,他那个是用硬件开关切换不同的UIC芯片实现的。
那个项目的单片机是用来驱动墨水屏和实现NFC刷卡功能的,跟IC卡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稚晖君的不是用单片机模拟的卡,他那个是用硬件开关切换不同的UIC芯片实现的。
那个项目的单片机是用来驱 ...

这样子啊,,好吧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