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联想智能插座 孤儿版拆解(Lenovo SE-341A)

楼主(2022-03-26):
本来想做智能排插,逛咸鱼10元一个全新孤儿版,于是领回家。看起来做工不错,可惜app废了。硬翘即可拆开。看起来有 rx tx 触点,回头飞线刷刷看。

网友A:
10元不包邮,要是能看电压,电流,功率就好了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不经常上论坛,这玩意早就有人研究了,用联想的APP刷升级固件,然后就可以直接用涂鸦智能的APP控制了

网友:
这小板离高压这么近,中间也不搞个塑料片阻隔一下,有安全隐患...

网友:
涂鸦直接用很安逸…

网友:
这插座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1903-1-1.html 不用谢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10块钱值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于是装上了联想app,想起来就点一下,终于在昨晚不转圈,可以添加设备了。赶紧全部升级固件,顺利由涂鸦接手。坏消息就是懒得飞线手刷了,又变成一次纯薅羊毛。值得一提的是刷固件时必须靠很近,两米都远,干脆做了一个 ESP01 的 repreater,就插在排插的USB口,这下够近了。

网友C:
这个能看电压电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看电压电流不?

不能。。。。。。。。。。

网友(2023-11-12):
求哪位成功更新过的大神给发一份固件吧 app一直连接不上

网友(2024-01-10):
现在咸鱼不到9元

网友(2024-03-17):
引用 网友A:
10元不包邮,要是能看电压,电流,功率就好了

跟我想的一样  加个HLW8110芯片就行了

网友D:
这型号的新款我在苏州店家苦命猪那里也曾入过一个¥19元一个(是出口澳洲的货),可以用杭州涂鸦智能的智能生活APP或英文版Smart Life APP咯,不是非得用美帝良心想lenovo家的APP。

  实测过,涂鸦智能代工给lenovo的货【时间精度】明显比之前¥20元入过的另一个lenovo美帝良心想wifi智能插座的【时间精度】好得多。之前¥20元入过的另一个lenovo美帝良心想wifi智能插座倒计时一个小时的【时间误差】能超过三分钟。而这个只有两、三秒的【时间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元不包邮,要是能看电压,电流,功率就好了

跟我想的一样  所以要手工添加HLW8110芯片  修改程序

网友(2025-01-16):
引用 网友D:
这型号的新款我在苏州店家苦命猪那里也曾入过一个¥19元一个(是出口澳洲的货),可以用杭州涂鸦智能的智 ...

请问一下,按重置键5s后,蓝灯是快闪还是慢闪?要如何才能使蓝灯快闪

网友:
买了小米的,基本没有用,现在坏了,应该是继电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