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家乐福汽车电瓶充电器 电压竟然达到20V?Carrefour CR04842

楼主(2022-03-26):
请教大家为什么充电电压达到20伏,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A:
像山寨的,你这是毫伏档吧

网友:
19.6mv是什么电压?空载?

网友:
要带载测量

网友B:
我乍一看,还以为楼主是新来的,我点进楼主的资料,再一细看,发现楼主还是2009年8月21日注册的老人,楼主会用万用表,显示单位不会看?,如果换个角度考虑,也可能是年龄大了,看不清后面的mV,如果是这样,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乍一看,还以为楼主是新来的,我点进楼主的资料,再一细看,发现楼主还是2009年8月21日注册的老人,楼主 ...

谢谢,我真没看到m,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山寨的,你这是毫伏档吧

真没看到m

网友C:
    买这个 你不如买临沂的那个 106块的 C15 ,我今天 刚把3个C4 装上 24V 4015三菱风扇 正负极锡焊在输出线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这个 你不如买临沂的那个 106块的 C15 ,我今天 刚把3个C4 装上 24V 4015三菱风扇 正负极锡焊在输出线 ...

你这个不错,我没做功课,随机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这个 你不如买临沂的那个 106块的 C15 ,我今天 刚把3个C4 装上 24V 4015三菱风扇 正负极锡焊在输出线 ...

购买链接告诉下

网友:
仔细看,是mV挡位

网友:
  闲鱼 搜 进口出口汽车充电器  卖家临沂的 ……

c15 自带风扇 ……

网友D(2022-11-23):
引用 网友C:
买这个 你不如买临沂的那个 106块的 C15 ,我今天 刚把3个C4 装上 24V 4015三菱风扇 正负极锡焊在输出线 ...

请问c15那个,输出端电容鼓包,是咋回事呀?谢谢朋友。

网友:
闲鱼 搜 进口出口汽车充电器  卖家临沂的 ……没搜到

网友(2023-11-24):
引用 网友D:
请问c15那个,输出端电容鼓包,是咋回事呀?谢谢朋友。

哪里看见输出电容鼓包的 ?

不行 就换一个电容  ……

网友(2025-07-09):
这个充电器还是不错的
我用来 充 20AH的铅酸电瓶    充鼓包了
应该是 充电电流太大导致的 这个输出6.5A
20AH 的充电电流3-4A 就够了
怎样调节充电电流?

网友:
这个电源 质量不错
就是发热比较严重

我用来充 20AH的 铅酸电车电瓶
冲鼓包了没有转浮充
查了下 这个充电电流6.5A
20AH的 推荐电流 3-4A
应该是电流大的缘故

请教 :怎样调节充电电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