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原价20万+!德国ASR旗舰功放拆修

楼主(2022-03-26):
外地一个朋友的客户的机器,年前跟我说前级电源(内部电池,独立)开机后烧保险,然后机主自作聪明将原来的0.5A保险更换为2A之后变压器冒烟。当时我通过照片判断这个烧掉的变压器纯粹只是用来给电源内部的6个蓄电池充电的,而且原变压器铁芯对插特殊且全部焊死,所以给他上网做了个普通E牛发过去。接着北方疫情直到年后才跟我说,变压器装上去无法开机,折腾了一个礼拜搞不定最终给发来我这里。

这个机器是ASR的旗舰中的贵的版本(还有个次旗舰),4件套,1件是前级电源(内部6个6V蓄电池供电提供正负18V输出),2件是后级放大供电(不带电池)没有发过来,1件是功放本身。当时朋友说只让机主送了前级电源以及功放过去,当时我判断烧变压器的原因是电池完全没电造成充电电流大(两三年没开过机),因为更换变压器后开机电池电压始终上不去且变压器同样发烫。随后更换6个新的电池后变压器不发烫了,但是连接功放之后通电依旧无法开机只有部分灯亮。

我收到机器之后检查了一i遍电压没有发现任何烧的痕迹,而朋友一再表示只需要前级电源以及功放连接就能亮灯(当然只是说的前级控制部分以及电池充电控制部分),但是通过观察前级电源板上的标识发现有一路±15V电压与电池的±18v输出不同接口,且这个±15V是连通板子上的LM7812/7912三端稳压的输入端的,说明这个±15V必须由外部提供(连接到机器背部的航空插头),折腾了一个下午之后终于发现不开机的原因,找个±13V电源接通之后顺利开机。

最后总结一下,其实这个机器就是只烧了前级电池的充电变压器以及电池被饿死,而该变压器只负责给电池充电而充电控制电路所需的电压必须由外部提供(后级电源提供),而朋友却一直坚持不需要连接后级电源也可以打开前级电路以及充电电路,导致走了不少冤枉路。

以上是功放部分,前面的灯亮(前级部分)必须要给电池电源提供±15V电源

跑了一下电源的线路,发现老外很会忽悠人,故意整那么多LED灯,其实就是在每个控制信号以及工作状态都给装个指示灯而已,对于绝大多数用户来说纯粹就是科技感而已

网友:
全是喂马电容

网友:
wima电容,看着就是舒服

网友A:
元件排列真TM整齐,强迫症患者的福音。那个小方牛是后来国内某人加的吗?补:光看图片不看文字,果然是另外加的牛!

网友:
20万,非常土豪。

网友:
火钳 留名  看着就舒服  ……

网友:
好马配好鞍,得配多贵音箱

网友:
当时这功放值一套房了吧,

网友:
腻害腻害 涨姿势了

网友:
内部做工极度舒适!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级的功放,以前觉得博士功放就很高级了。

网友B:
能展示一下 外接 电压 是如何接的吗?

网友:
见到发烧级功放,终于用电瓶供电了。不过后期维护麻烦啊。

网友:
做工可圈可点了,蓄电池又不值钱,有点智商税感觉了。

网友C:
搞得真麻烦,内部带电池,还需要外部辅助电源来启动!六个电瓶按30安算的话,一组新的也要不了多少钱,20万能好几台吧?要是推A类100瓦的机器,这点容量不够啊!

网友D:
真牛B,做工真的养眼,用的是东芝的功率管

话说,这个费用咋收啊,都没有换零件,不管怎么样,也得用A4纸列一份更换电子元件清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展示一下 外接 电压 是如何接的吗?

就是弄个±15V飞线到那个接口上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排列真TM整齐,强迫症患者的福音。那个小方牛是后来国内某人加的吗?补:光看图片不看文字,果然是另外 ...

原牛烧 了,那个牛是后来按照原来的电压换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得真麻烦,内部带电池,还需要外部辅助电源来启动!六个电瓶按30安算的话,一组新的也要不了多少钱,20 ...

电池只是供电给前级线路的,确实智商税,后级工作电压±80V,那几个电池电压根本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牛B,做工真的养眼,用的是东芝的功率管

话说,这个费用咋收啊,都没有换零件,不管怎么样,也得用A4纸 ...

我修机器是按照价值收的,虽然没有更换零件,但是折腾了一个下午,能拆的都拆了,能想的方法都想了,这个价值的机器,要是放在广州陶街维修商那里就算收个四五千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