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我家云,拆完就不亮了。

楼主(2022-03-26):
这个东西比较小,主芯片RK3228A,本来想刷个网心云,结果只有3328的固件,找了下发现没有合适它用的,装上想着试一下,结果不亮了,芯片发热,难道是手上有静电?

单看做工用料还是可以的

屏蔽罩上有导热贴,外面还加了一层铝片做散热用。

已经闲置很久了,只能继续闲置了。

网友A:
这玩意可太没意思了,没有HDMI接口,别的用途也干不了,看这个空位,应该是HDMI高清口,后面信号线,直接从处理器里直接出来的,但是没有安装输出接口,比较难搞

网友B:
给你干活 你还拆了它  它就不开心了 所以不想是你家的了     屏蔽罩有没有盖好  盖歪有可能造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可太没意思了,没有HDMI接口,别的用途也干不了,看这个空位,应该是HDMI高清口,后面信号线,直接从 ...

芯片本来就是播放器用的,但这个是做云存储用,不过目前也没有出合适它的固件,以后也不会有了,因为厂家已经跑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干活 你还拆了它  它就不开心了 所以不想是你家的了     屏蔽罩有没有盖好  盖歪有可能造成短路 ...

盖不歪,这个是带8个卡槽的,错一个都盖不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本来就是播放器用的,但这个是做云存储用,不过目前也没有出合适它的固件,以后也不会有了,因为厂家 ...

理论上,只要同CPU的,刷了应该就能开机,就是硬件驱动可能不一样,没有WiFi信号之类的,我刷过全志方案的,智能机顶盒,同CPU,不同品牌,机器的固件,混刷都能开机

网友:
3228多是机顶盒的,不然还可以刷个机顶盒

网友:
也可能拆之前就坏掉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找不到刷机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