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公司发的纪念品,到手即烧的电热杯

楼主(2022-03-26):
今天公司举行乒乓球比赛后,每人发了一个纪念品,回家拆开一看是个电热杯。插上电,手指一按底座背面的按钮,嘭的一声火光一闪,里面飘来了焦臭味,于是拆开看看

直接撬开玻璃面板

还以为是触摸控制电路,估计烧坏的地方就是一个指示灯,背面一个按钮开关

撕开玻璃背面的铝铂胶纸,发热线也拆开看看,外皮是硅胶材质,里面是玻璃丝和缠绕很细的电热丝,量下电阻2.96K,算一下功率16W和标注的功率相符

最后敲下面板玻璃,不是钢化玻璃

完全垃圾产品

网友:
修修还能当个拆焊台什么的,弄碎干嘛

网友A:
内容 进水了吧? 不能不能黑那么大一圈      赶紧找材料改成电磁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容 进水了吧? 不能不能黑那么大一圈      赶紧找材料改成电磁炉

刚拆包的一次都没用过

网友:
没看清楚是咋短路的,烧黑一大片。

网友:
其实这个是公司特意拿出来警告你的: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至少杯子能用

网友:
啊,这??确实太辣鸡了!!

网友:
我就在用同款杯子,那个底座从来没用过,也是单位发的.

网友B:
一直以为里面是PTC呢。。。

网友:
这样的底座,我也有9.9包邮,之后把拆机图片发给卖家,卖家又给我补了一个

网友:
过年的时候,我们单位发了没人发了一个电饼铛,也有很多通电就冒烟烧的

网友:
厉害了,不敢在外面放鞭炮,让你在家里听个响

网友:
我有个一样的,还没用过

网友:
第一次看到用微动开关做电源开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以为里面是PTC呢。。。

几年前买的铝板的还是PTC的,插电几秒钟就烫手了。

网友:
这种直接插220V电的,如果不是大厂产品我都不敢用,要是进点水就完蛋了

网友:
单位发给你听个响而已

网友:
一般都是小作坊来料加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