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对讲机座充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2-03-26):
分享个对讲机座充原理图,其中控制芯片不知道啥型号,其他参数如图。

网友A:
电压比较器

网友B:
我见过这种电路一般都是317

网友:
现在的大部分使用锂电充电管理芯片.317的电压不稳很早就不怎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比较器

不像,它两路控制转灯,能输出方波信号,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只是型号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这种电路一般都是317

这个显然不是317,应该是一脚接地的电源管理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