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G SSV4 K9DUGY8H5A(512Gx2)开1DIE 128G

楼主(2022-03-26):
全盘写入300 能凑合着用 有没有大佬能开满的,教授一下方法

网友:
刚刚拆了个英特尔545s ,就有这个帖子 太棒了

网友:
工具呢?没得搞啊

网友:
6666666为了你那么寂寞

网友:
能不能给个工具?我也有两颗,开256g也能凑合着用啊

网友A:
这个颗粒我猜是固件问题,是不是哪个参数需要复写器工作,因为我见过3281的bga316主控板,上面带复写器的,是联想的u盘,我猜可能是复写器固件有个参数添加让其工作才能开满512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我猜是固件问题,是不是哪个参数需要复写器工作,因为我见过3281的bga316主控板,上面带复写器的, ...

我觉得应该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B:
只能开1/4啊,那意思OMGY8H5A和 CKGY8H5A 都可以通过改参数开1/4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开1/4啊,那意思OMGY8H5A和 CKGY8H5A 都可以通过改参数开1/4咯?

CKG本身就是128的普通颗粒

网友:
连半成品的固件名也要挡

网友C:
这不就是每片开了1/4 当CKGY8H5A。OMGY8H5A老早都这么玩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每片开了1/4 当CKGY8H5A。OMGY8H5A老早都这么玩过了

有办法满融吗

网友:
能分享下固件吗?手上刚好有一个坏的PM981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办法满融吗

您好能麻烦借一下开卡工具吗?
我也有一颗K9DUGY8H5A需要开卡谢谢

网友(2022-11-26):
K9OMGB8H1A,一同期待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