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R」拆解倍思BS-W518磁吸无线充电器

楼主(2022-03-26):
倍思的BS-W518磁吸无线充,挺薄的。背面有个呼吸灯,感觉没卵用,因为用的时候看不见啊:)

标称C头输入:DC 5V=2A9V=2A12V=2A Max.

输出功率5W7.5W10W15W Max

充苹果12有动画

充苹果峰值9W

充安卓峰值13W

内部拆开

三明治结构,中框是软的

一圈钕磁铁。拆的时候有一个脱胶飞走了

12匝的发射端线圈中间有个温控NTC热敏电阻

背面是锰锌铁氧体隔磁片

内部走线还算规整

线头有限位环和胶水固定,但还是感觉很单薄

输入端并联有两枚电容(应该是电容吧?用于稳压?)

维普创新的WP8006YS无线充主控芯片兼容标准Qi 1.2.4充电协议
内置电源输出输入管理集成的单片机支持嵌入式定制提供充电动画及温控等其它功能

两颗UM3212M双双向 I2C 总线 &  SMBus 电压电平转换器
(应该是的吧?没查到丝印上的具体原件是什么)

=======================================
感觉整体做工还行吧,我买了两个,一个车上用一个办公桌上用。感觉充电还是会有点热。
估计是因为尺寸问题用在13Pro、13mini上会顶到摄像头模组导致后续不好卖,就变成尾货了。
So,这个充电器拆完啦,可以无损拆装。各位大大们赏点M币吧~

网友A:
看参数,无线充电大概60%多点的效率,充iPhone才9W峰值输入,充入也就大概五福一安的规格

网友B:
输入两颗电容是滤波电容,两颗m3212是nmos组成半桥驱动用来驱动线圈,4颗大贴片陶瓷是半桥输出电容~

网友:
图拍的很专业

网友:
M3212M,感觉是功率驱动芯片,或者MOS管......

网友C:
还没机会体验无线充电。。。

网友:
可以改成小电磁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两颗电容是滤波电容,两颗m3212是nmos组成半桥驱动用来驱动线圈,4颗大贴片陶瓷是半桥输出电容~ ...

感谢大神指点,又学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参数,无线充电大概60%多点的效率,充iPhone才9W峰值输入,充入也就大概五福一安的规格 ...

是的 除非是睡觉或者办公不碰手机的情况下可以充满,在车上开导航之类的属于是维持不掉电,冲得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机会体验无线充电。。。

哈哈哈哈 ROSE快DIY一个来体验一下~

网友:
这个照片拍的清楚

网友:
图片拍的很清晰,倍思的无线充电器质量不错!

网友:
手机带壳后还能不能用?

网友:
麻雀小小,五脏俱全!

网友(2022-08-24):
图片拍的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