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2.5/2.9的感应灯到手,感觉光线感应有问题,怎么改好。

楼主(2022-03-26):
图就不上了,感觉值当,人体感应还好,5-6米就有反应,就是光线挺好的时候也亮,反正家里开灯照样也能感应触发,有什么办法改进下,在更暗的状态下触发,不然电池几天就没了。

网友A:
是不是光线感应被挡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光线感应被挡着了

没有,2个双色16珠的,都一样,单色的要好点,开的灯稍微亮点不会触发。

网友:
换光敏电阻

网友:
我的还没收到,快递呀快递

网友:
我的也没收到,同在等快递中

网友:
光感灵敏度不够。

网友:
还没到货,收到后试一下

网友:
确实对比9块9的,不用太暗就亮了,这个可以调的,找到光敏电阻上拉电阻改大,有串联下拉电阻改小。估计20%电平触发,还没开始研究

网友:
这种一般是光电二极管,要拆机才知道怎样改

网友:
快递已经到了,还没有去点上拿,咬咬牙一口气撸了四个,10块

网友:
撸了几个都没到手!

网友:
这种没有光敏的

网友:
坐等各位大神出方案

网友:
我记得论坛有位兄弟的帖子就是改感应灯光敏度,搜一搜 感应灯,

网友:
找到cds旁边的475电阻换成大一号的试试,4.7m换6.8m或者10m应该就没那么灵敏了

网友:
还撸了同店铺的2.9元遥控小夜灯

网友:
我专门装了天猫,又去搞了一个

网友:
还没收到,最近买的都没发货。不行就装个开关。

网友:
我撸的也到了,买的双色开关的,拆开看了16灯,除了电池容量小了一点点,用了专用充电芯片,也算良心制作,单买一个热释电感应头也不止2.5元了,遥控小夜灯也很好,可惜只能撸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