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2-03-26):
48V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
这做工就是山上的

网友A:
坏了直接买新的,一个新的才十几块,当然十几块的新的,只是外壳新,内脏是旧的

网友:
这个充电器的做工是不怎么样的。

网友B:
充电器开关变压器初级侧抗浪涌电流的NTC是什么型号,上一张图可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开关变压器初级侧抗浪涌电流的NTC是什么型号,上一张图可好。

我的2个电路板都是NTC 5D-9

网友:
做工很一般,电阻都长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2个电路板都是NTC 5D-9

都是48V电动车充电器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48V电动车充电器的板?

是的 是的是的,这下字数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坏了直接买新的,一个新的才十几块,当然十几块的新的,只是外壳新,内脏是旧的 ...

原装正品充电器值得修复的,实在不能修就去买正品新的,买十几块的“新的”,也只是闭着眼安慰自己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原装正品充电器值得修复的,实在不能修就去买正品新的,买十几块的“新的”,也只是闭着眼安慰自己而已 ...

铅酸电池很耐过冲的,不挑充电器,随便造,大概多久充满,用时间控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很耐过冲的,不挑充电器,随便造,大概多久充满,用时间控制就行了。 ...

我不缺原装充电器

网友:
这个充电器有些简单

网友:
这个做工是真的不行

网友:
到处生锈,这是经历了什么

网友:
能正常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开关变压器初级侧抗浪涌电流的NTC是什么型号,上一张图可好。

一般是5D——9或者5D—11